[硬件] TXS0108E模块整上之后FLASH读不出……

楼主(2019-06-19):
说是这么连……
去可去你妈吧
我TM就是没有1.8V才买的TXS0108E模块
有1.8V 我会买你?
铁憨憨

姑且给平板搭上电池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给OE脚用10K上拉电阻和VA连上
或者不上拉直连都不行……

明天看看转换器好了

网友:
加个ldo不就完事了

网友A:
IIC接口是OC输出,漏级开路,需要加上拉电阻,你这个过了电平转换,那么两边都要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接口是OC输出,漏级开路,需要加上拉电阻,你这个过了电平转换,那么两边都要加上拉
...

这玩意是spi …不是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