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电池并联有问

楼主(2019-06-19):
请问各位老大,聚合物电池并联的时候,需要每一块都要加保护板吗?昨天购买了三块3000毫安的电池,每块电池都带保护板,但我是使用在另一个模块上面的,这个模块已经自带有对电池的保护芯片。这样是不是太多余了呢?还有就是这电池自带的线太细了,会不会影响电流的输出?要不要自己弄两条粗线,然后将所有的保护板都去掉,只接正负极,然后再连那个带有电池保护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A:
不用纠结,原来的保护板去掉也行留着也行,不影响。这个线已经很粗了,没必要更换,比这个还细的我看到很多,照样使用无异常

网友:
留着更保险

网友B:
无所谓了,电池差异太大会引起保护板单独断电,对电池应该更好些。

并联时,电池会自动均衡,很多情况下一个保护板也就可以了

楼主(2019-09-06):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原来的保护板去掉也行留着也行,不影响。这个线已经很粗了,没必要更换,比这个还细的我看到很多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了,电池差异太大会引起保护板单独断电,对电池应该更好些。

并联时,电池会自动均衡,很多情况下一 ...

好的,谢谢。

网友:
看这体积,1000mah有没有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