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古董电脑

楼主(2019-06-19):
杂物房清出来的。貌似是2012年的电脑。也不算太古董,就还有光驱、软驱。电源还是台达的。机器外观

0

这台达电源看起来用料很足啊。

台达电源。。这台机器就这个坏了。其它是好的。
看后面的图,好像是炸了两个电阻??谁告诉我除了换掉这两个“电阻”外,还要联带换其它零件不?

网友A:
2012年居然还有人在生产软驱 光驱都早已进入山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2年居然还有人在生产软驱 光驱都早已进入山寨化

哈哈。看电源标签是2012的。也许其它的东西更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电源标签是2012的。也许其它的东西更早吧。

软驱05年光驱06年

网友:
775的机器,现在还有大量的在服役。算不上古董。

网友:
富士通的洋垃圾机器很耐用的,我打快递单的机器就是这。08年买的一直用到现在,除了有点慢以外

网友:
找到电路图的话就好,分析一下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开关电源烧电阻一般还会有其他元件烧的,只换电阻贸然通电还会继续烟花

网友B:
前公司的数控机床就是用的这型号的主机传送数据,耐操的很。有几台开机将近2年一直没关过机。

网友C:
CPU底座竟然是这样45度倾斜设计的。

网友:
Q3 都炸裂了......怎么就只看到电阻炸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公司的数控机床就是用的这型号的主机传送数据,耐操的很。有几台开机将近2年一直没关过机。 ...

我给单位组的录音电话用的主机7年没关机。。。。

网友:
奔腾4,2.8G,够老的了,看看主板是不是915的。

网友:
这个不算古老,还有SATA接口

网友:
这个是NEC的mate系统吧,我有个Q67主板的,不能上22nmCPU

网友:
cpu是奔腾4 2.8Ghz,2004年2005年的cpu,跑不动了,老机子做工还是扎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底座竟然是这样45度倾斜设计的。

btx主板散热设计 在一段时间品牌机中流行过 cpu散热靠前。首先享受冷空气,现在因cpu发热大幅小于显卡,同时atx主板塔式侧吹散热器的普及。这种btx风道也就淘汰了。在775时代 dell等主机中比较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btx主板散热设计 在一段时间品牌机中流行过 cpu散热靠前。首先享受冷空气,现在因cpu发热大幅小于显卡, ...

专业。。

网友:
我11年二手笔记本还在战

网友:
富士通NEC之类的小主机啊 AC1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底座竟然是这样45度倾斜设计的。

这种布局,BTX最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