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外壳怎么粘合

楼主(2019-06-19):
普通塑料电源外壳,超声波焊的,暴力拆开后维修后,怎么才能恢复原样?不要求不留痕迹,至少要上下2片粘牢固,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502胶水,AB胶

楼主:
我一直在想热熔胶行不行,缝隙全包裹,但是感觉缝隙太小,好像固定不住啊

网友A:
粘水管的PVC胶水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水管的PVC胶水就不错

这个没使用过,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想热熔胶行不行,缝隙全包裹,但是感觉缝隙太小,好像固定不住啊 ...

热熔胶一热就化了,不能用在这种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一热就化了,不能用在这种地方的

嗯,有这种可能,不过电源也不会热到这种程度吧,那不要爆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这种可能,不过电源也不会热到这种程度吧,那不要爆炸了!

夏天充电器五六十还是可以达到的吧,差不多就软了

网友:
我是用AB胶,不知道别人都用啥

网友:
PVC胶、亚克力那种流缝胶,基本都没痕迹

网友:
502便宜又简单

网友:
可以试试甲苯,和水一样,可以把塑料溶解粘接到一起

网友:
以前工厂用过三氯甲烷(俗名哥罗方),化工店里有售,粘合塑胶很好,那时候开的模具都不是很好,装配的时候上下盖不紧密,就是注射器注入一点三氯甲烷后用手压紧外壳,裂缝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最容易买到的502,AB胶都可以,经常打开倒腾,就用皮筋绑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容易买到的502,AB胶都可以,经常打开倒腾,就用皮筋绑住

你这是可循环啊

网友:
可以试试补鞋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