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未用先拆,开箱尤利特便携式车载吸尘器,不拆不心安。

楼主(2019-06-19):
未用先拆,开箱尤利特便携式车载吸尘器,之前因为懒得上楼去拿自己的充电的吸尘器,抢过同事的车载吸尘器,结果烧了点烟口的15安保险,这次看到尤利特的吸尘器,价钱很给力,魔鬼啊!跌入这个贪便宜的坑。下面开始开箱+拆解。
纯白的包装盒

全家福,配件还挺多的,給我这么少钱我是做不出来的,明显店家是亏钱,才钓到我上钩。
合格证
使用说明书

配件
铭牌和防伪二维码
进风口
里面的海帊
刷头
细长吸头
大板刷
车内的小空间估计伸展不开来

海帊

出风口,只有一边有

密封胶条
风叶
离心风罩
385的小电机

开关
离心机构电机的碳刷是一次性的,

开关加工一下,防止接触不良烧开关,两排焊一起。

正极有一点磁,
负极是铁的,磁铁能吸

网友A:
别忘了检查电源线,细了可不行

网友:
这一套要不要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检查电源线,细了可不行

电源线应该还成,是铜线的,并不是很小。

网友B:
120W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比550电机的细一些,等牙膏

网友:
一元硬币能吸起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W功率太小了吧、

385电机你以为有120W?那开关写着6A125V呢,这电机撑死30W不到

网友:
这个弹黄将会是最先出事的,

网友:
可怜的12伏,120瓦恐怕是多写了一个0。扔掉吧。

网友:
不知道吸力大不大

网友:
这玩意空载都在40w以上,我买了一个类似的,采用外观相同,用3005稳压电源,12v被拉到8.5v左右,12v10a锂电池保护板无法启动,后来去掉过流保护才行。

网友:
吸力还可以,我改成无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W功率太小了吧、

真有120瓦对于385电机来说不小

网友:
车充插头负极为保证弹性,貌似都是铁的

网友:
点烟器封顶输出120W功率,所以一向对车载吸尘器没有好感。。。。况且这个小电机。。。所以吸力怎样?

网友:
做工不错,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网友(2023-11-06):
过于简略。10A电流,吸力不会很大,属于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2024-11-10):
不怕质量有问题拆了不给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