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70的性能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2019-06-19):
淘宝上GI945才三四十块,就是查了很多资料,这个N270感觉太弱了啊,看百度很多人说跑个XP都很慢

网友A:
加点买个蜗牛吧。

J1900播放1080P毫无压力,4K也能勉强播放。搞个精简版的win7或win1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买个蜗牛吧。

J1900播放1080P毫无压力,4K也能勉强播放。搞个精简版的win7或win10即可。 ...

老哥常住论坛啊,经常见!J1900的话我就买主板自己搞了,我看电影都是下一堆,看一部删一部,蜗牛对我来说不需要多个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常住论坛啊,经常见!J1900的话我就买主板自己搞了,我看电影都是下一堆,看一部删一部,蜗牛对我来 ...

其实你买主板也要100出头,还要买内存,机箱。

蜗牛同款的机箱双盘位的,空箱子就要200多,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买主板也要100出头,还要买内存,机箱。

蜗牛同款的机箱双盘位的,空箱子就要200多,震撼。 ...

是啊,据说蜗牛刚出来时90一台,后来炒上去了,哎,遗憾啊

网友B:
我有1037主板,80一块

网友C:
看你跑啥应用咯,软路由的话带机量少还是可用的,作NAS仅仅存取文件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跑啥应用咯,软路由的话带机量少还是可用的,作NAS仅仅存取文件也没问题。 ...

带机量少就没有必要软路由了,gi945太差了,功耗还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带机量少就没有必要软路由了,gi945太差了,功耗还高

待机量少也是要看跟谁比的,跟网吧学校公司比肯定不够用,家里现在20来个设备还是可以有的,像tp的企业级路由wvr300才能绑定16个ip。用硬路由有时候一个在下载,其他人网页都刷不了,以前家里开传奇用用就死机,而n270我有至少4个软路由,稳定没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1037主板,80一块

别闹,你那单网口的还标价88,小白还是别玩单臂路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闹,你那单网口的还标价88,小白还是别玩单臂路由了。

单网的基本就是这种行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网的基本就是这种行情呀

单网口的不好玩

网友:
单做软路由足已。如果再加其它看视频看网页的在现在肯定不行。

网友:
35块包邮,性价比相当高。

网友:
N270主板我试过,是很慢,不过也省电,用DC-ATX电源才12W左右待机,我有个,但嫌慢吃灰了,朋友给了个酷睿G550的2.6G*2/4G内存,这个不错,速度一般够用了,耗电用ATX电源待机36W左右,换DC-ATX电源才20W左右,普通ATX电源我测了一下,不开机功耗在2W-4W左右,开机空载8W-10W左右,如果带载有十几W的损耗,所以做NAS还是用DC-ATX配新型省电12V电源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待机量少也是要看跟谁比的,跟网吧学校公司比肯定不够用,家里现在20来个设备还是可以有的,像tp的企业级 ...

你要绑定那么多ip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要绑定那么多ip干什么?

nas远程端口啊,当然要绑定了ip再做端口转发,而且还有摄像头,也要开端口。而且绑定了ip也省的会有冲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as远程端口啊,当然要绑定了ip再做端口转发,而且还有摄像头,也要开端口。而且绑定了ip也省的会有冲突 ...

有这么多设备需要固定ip,软路由还不如铁壳企业路由呢,有线的很便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多设备需要固定ip,软路由还不如铁壳企业路由呢,有线的很便宜了。 ...

有的铁壳企业路由性能真的不行,价格还贵,有时候被DDOS一下就挂了。要便宜也没软路由便宜啊,100大洋够买D525级别的双千兆口软路由全套了,而能买到好的铁壳企业路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铁壳企业路由性能真的不行,价格还贵,有时候被DDOS一下就挂了。要便宜也没软路由便宜啊,100大洋够 ...

16个固定ip地址网络,还舍不得一个好一点的路由器啊,硬件路由更稳定,软路由使用还是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