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特的UPS电源

楼主(2019-06-19):
山特UPS电源拆机啦。。也是杂物间清出来的。

先上外观

打开外壳背面

8组电池,这玩意忒重了。

松下还做这电池,第一次见

8个里面有三个是T-POWER的,这啥牌子??这算是偷工减料吗?

背面的电路,,线真粗,用料真猛啊,这些电子元件少见了。

这个电容值钱不?

话说,这里面哪些元件比较值钱?

网友:
可能是维修替换过的,松下的铅酸电池很早就停产了。不过松下电池的质量挺好,我有两台1000W的在线式,都是松下电池,现在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做工不错啊,国产里面还挺良心的啊

网友:
电瓶最值钱!补丁包

网友:
应该电池都报废了吧

网友A:
96V电压的,用那种带110/220V切换开关的ATX电源的电脑都不用逆变,直接电瓶供电能维持的时间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V电压的,用那种带110/220V切换开关的ATX电源的电脑都不用逆变,直接电瓶供电能维持的时间更长 ...

那这个ups的生产厂家岂不是很尴尬。

网友:
老货了,仓库好几个一毛一样的,全是灰尘

网友:
老城堡系列,当年这UPS还是非常皮实的
电池肯定不行了,换组电池吧,照样给力

网友:
别太认真,其实这些电池都是我提供的

网友:
高频机,我有个小号的

网友:
我也有个,他的充电和逆变左右独立,做工相当皮实。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1140

网友:
现在很少停电,这也轮为鸡肋了,电瓶拿去置换电动车电瓶不错,其它拆件

网友:
老货了,换了电池应该就可以,还有外观一样的长效机C3KS,外置电池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rifa的普通电容,一直以来都以为它只做高端音频电容的

网友(2019-11-02):
楼主你这个还能正常使用吗,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池不行了,换上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能带动电磁炉,出去野餐时带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