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风扇不知怎么驱动,请教大神指导

楼主(2019-06-19):
风扇能转了,下图的板不知什么作用
请问这风扇怎么驱动

另外请教这块板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三根线,先找出负极,有根是检测线,另外一个就是正极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不用驱动器的

网友B:
看见了个250,哈哈哈,找到电容,电容接的面积大的是地线,面积小的是正,试着给电源加串个100欧电阻试试逗逗,如果转,说明对了,不转,也没啥损失

网友C:
泰产美培亚的涡轮风扇,这电压好像是汽车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泰产美培亚的涡轮风扇,这电压好像是汽车上面用的

是汽车大灯上的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先找出负极,有根是检测线,另外一个就是正极了

试了一下,没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了个250,哈哈哈,找到电容,电容接的面积大的是地线,面积小的是正,试着给电源加串个100欧电阻试试逗 ...

那块板不是风扇上的,好像是检测位置的,这灯够先进,变光用步进电机,大灯方向随动也用步进

网友:
风扇没来个全面图,都是局部图看不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块板不是风扇上的,好像是检测位置的,这灯够先进,变光用步进电机,大灯方向随动也用步进 ...

估计是一些高档汽车的配置,增加点功能可以多卖钱。楼主的风扇,可能是中间的信号线,接上负极或者正极,也许能成功。不行的话可能是中间的线PWM或者特殊通讯,防止更换兼容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先找出负极,有根是检测线,另外一个就是正极了

能转了,这风扇延迟启动的,碰一下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一些高档汽车的配置,增加点功能可以多卖钱。楼主的风扇,可能是中间的信号线,接上负极或者正极, ...

可以转了,碰一下不会转,延迟一秒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块板不是风扇上的,好像是检测位置的,这灯够先进,变光用步进电机,大灯方向随动也用步进 ...

有的变光组件是用个玩具电机涡轮蜗杆调节个直划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