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一个09年的dell笔记本主板,好的,不知道零件干嘛用

楼主(2019-06-19):
拆了一个09年的dell笔记本主板,好的,不知道零件干嘛用各位看好 显卡

显卡芯片

内存 1g*2

散热器

cpu t5850

我准备把主板的芯片都吹下来,就是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A:
没看到无线网卡,差评。

网友:
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B:
败家子,我联想昭阳P3-700还照样玩呢,抖抖索索的还看日本爱情动作片呢,这能用的机器就给宰了?

网友:
工作站吗?这这笔记本新买贵的一逼

网友:
d630跑win10还在服役...
除了用, 这玩意一文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无线网卡,差评。

被我拆了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败家子,我联想昭阳P3-700还照样玩呢,抖抖索索的还看日本爱情动作片呢,这能用的机器就给宰了? ...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还有三台D630,一台D620,一台640M,一台9400呢。

网友:
这样太败家了。如果全套散件都是好的不如把全套散件转让给我。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败家子,我联想昭阳P3-700还照样玩呢,抖抖索索的还看日本爱情动作片呢,这能用的机器就给宰了? ...

快开门,快开门,大白天关着门奏啥嘞,查水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开门,快开门,大白天关着门奏啥嘞,查水表啦

我是晚上才看滴

网友:
拆mos拆电容啊,热管可以卖铜,还有CPU可以挂钥匙扣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败家子,我联想昭阳P3-700还照样玩呢,抖抖索索的还看日本爱情动作片呢,这能用的机器就给宰了? ...

看个1080P的得卡成PPT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个1080P的得卡成PPT吧,哈哈

肯定啊,都得转成640x480,甚至320240去看,基本上不开声音还以为是GIF 呢

网友:
我的14R  N4010还在服役呢?

原机2G内存,换成8G,2012年最便宜的时候换的,换完就涨价了。i3-350M的CPU。

换了固态,用着很顺手,一直用到17年,网上买了个I5-560M换上,用着更顺畅了。

QQ不知道从那个版本开始,启动后先向右隐没,然后又伸出来,用i3就卡顿了,换i5后流畅的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