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harman kardon onyx哈曼卡顿音乐行星蓝牙音响 拆 并 期待修复

楼主(2019-06-19):
同样是从回收站扫来的,回来时可以正常开机并连接蓝牙,就是不能出声
就是这个玩意,还挺贵

简单分离一下

这样就看出来前主人应该是拆开过

背面好牛逼

前面同样牛逼

就是憋了一个

拆开,背面的情况

有电池的,据说还可以当充电宝

主角来了

看出来哪里烧了吗?

来点特写

再找一遍哪里坏了

就是这个6脚贴片电源 3Y......,后面烧掉看不清了,不知道该更换哪个型号的,而且光是换这个是否就能修好?请坛里大神多多帮助!!!

网友:
谢谢分享,坐等后续

楼主:
还没开始动手呢

网友(2019-11-20):
电池设计的挺大的

网友(2021-10-01):
找到那个元器件了吗?

网友A(2022-05-20):
老哥你的哈曼卡顿行星修好了吗?

网友:
真真假假几个喇叭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的哈曼卡顿行星修好了吗?

寄到外地去修的,能响了,但是音量一大就破音,另外也不能用电池了,只能插着电来用

网友B:
这个是双声道立体声的吗

网友:
划得来,这几个喇叭也值不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到外地去修的,能响了,但是音量一大就破音,另外也不能用电池了,只能插着电来用 ...

寄哪里?这修的不咋样啊,感觉。不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双声道立体声的吗

对的,双低音双高音,只是间隔太近,又共用一个腔体,不明显。如果外壳损毁的情况下可以改成组合音响,或者搞个长点的方形箱子装着,这样应该明显些了

网友C:
两颗3116,每声道一颗吗

网友:
初看图片,还以为是头戴式耳机

原来是桌面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颗3116,每声道一颗吗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双低音双高音,只是间隔太近,又共用一个腔体,不明显。如果外壳损毁的情况下可以改成组合音响,或 ...

了解

网友:
真羡慕周边可捡漏的回收站的坛友

网友:
好东西,二手价格也惊为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