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光猫HG8240拆机

楼主(2019-06-19):
同样的回收站来的,状态有些惨不忍睹,拆了做好清洁扔床底

全部清洁完毕后,加电测试了下,状态灯都正常,扔床底。
完毕!

网友A:
四千兆的,应该可以E/G双模...

网友B(2020-02-28):
引用 网友A:
四千兆的,应该可以E/G双模...

我也有一个,这个如何看是否是4口千兆的?另外,这个机器性能如何?光纤入户能跑满100m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如何看是否是4口千兆的?另外,这个机器性能如何?光纤入户能跑满100m不 ...

插网线看电脑网卡状态是1Gbps就是前兆光猫,我也用这个,40包邮买的,可以跑满100兆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