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龙芯电脑和一个酷比魔方c30MP3

楼主(2019-06-19):
拆一个龙芯电脑和一个酷比魔方c30MP3先上龙芯
整体面貌

显示器高压条

cpu细节照

接下来上mp3照

今天完事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龙芯上面的LOGO跟某个时期的Toshiba好像...

网友:
龙芯电脑是不是改线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龙芯上面的LOGO跟某个时期的Toshiba好像...

我到感觉像意法半导体

网友: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可以用于控制红绿交通灯的龙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到感觉像意法半导体

不是像,本来就是啊,ST的LOGO

网友:
就是ST制造的,

整体风格,哈哈,像90年代末的奔腾和AMD K6-2

网友:
这个好多年前的了~

网友:
应该是依法半导体代工生产的吧,龙芯只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