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样是大1.5匹一级能效的格力和小米空调,说说你的看法,拆机PK

楼主(2019-06-19):
家里的房子硬装完成后,就需要购置两台空调,按照起初的想法是,主卧购买一台格力空调,次卧购买同价位的小米空调一台,可惜同为4000左右价位的小米空调,郑州总是没货,后来没办法,只能买两台同型号同品牌的格力空调了,不过今年老家正好也需要安装一台空调,就购买了小米同样1.5匹一级能效的空调,价格只有格力的一半,现在两台空调都在正常使用,我在安装之前,做为一名电气工作人员,把机器全部都拆开了,里面电路、管路、压缩机、变频板,你想看的这里都有,最后说说你的看法。

至于为什么要买两台不一样的空调,一台是格力,一台是小米,一方面是源自董大姐和雷军的赌局,不光看他们说,也实际PK一下产品,另一方面,格力的空调确实挻贵的,大1.5匹一级能效的机器,普通都要4000多元,少加点钱,都能买到三菱、松下的机器,机器到底怎么样,值不值这个价,还是比试一下才知道。

下面进入产品PK环节。

楼主:
首先登场的是格力空调,润享系列,大1.5匹一级通效,目前市场在售,制冷剂采用的是新型冷媒R32,现在的市场价大概在4150元左右,我是在2018年3月份,在当地的五星电器购买,当时赶上格力的空调节,大概两台平均的价格是在3850元左右,包送货上门,包安装,免高空作业费。
先来看看产品的外观
一下子买了两台,两台也全部拆了

室外机背面有防护网

随送的钢管

新型制冷剂

故障代码表

室外机挻重的,32KG,这东西还是越重越好

拆下来的外壳

此处有划丝的地方

初步拆开看一下

网友:
虽然我不爱国 更恶心透董老妖的那张碧莲 但我肯定不能为了坚守信念就去买烂米

楼主:
格力空调压缩机和变频板部分室内机外观

内部构造-全貌

内部构造-前面

内部构造-侧面

内部构造-背面

室外机接线端子

室外机接线端子之220V

室外机接线端子之地线

室外机接线图

室外机无刷直流塑封电动机,可惜角度没摆好,没有照到功率

四通阀

四通阀-型号

压缩机,现在名字叫格力,以前叫凌达,上面还有拼音LANDA

压缩机底座

压缩机-接线端子

压缩机全貌,没拆开之前,是有保温棉覆盖的

整体外观

整理前的变频板,线路看着有些乱,这个有点不能忍

隔音保温棉-压机部分3

隔音保温棉,都是采用回收棉,也算正常

管路、接线保护罩

网友:
之前有坛友拆过小米的,做工很不错,价格超值

网友:
期待后续。再编辑一下会更好

网友:
一直等小米的3P柜机,等了两三年等不到才购了格力的定频3P柜机,这个客厅用得少但一年总有两周太热了。6.18昨天差点把书房的旧空调换小米1.5P变频呢,才1698这么便宜呀。两年前客房新买格力定频1.5P的也要2600呢,小米有人拆过很不错,关键都可用APP控制呀。

楼主:
详细看一下格力变频板的做工和用料变频板

细看

单片机,PCB板上有防潮的漆,实在是看不清楚型号

感温探头插头

功率组件

共模滤波器

共模滤波器2

光耦

开关电源IC

下面应该是IGBT

非常实在的电源滤波部分,还有压敏电阻

硕大的两颗主滤波电容,给人以用料非常实在的感觉

变频板散热风扇

开关电源变压器

又一处压敏电阻

从每一个防松动插头来看,工艺还是很不错的

其它部分

楼主:
再来看看格力空调的管路部分,我个人认为它是空调的失分项
这个室外机很重,重的原因可以看出是采用了双层冷凝器,12对管子,而小米的大1.5匹一级能效的是10对管子
蓝色是亲水层

上面还有防震棉

感温探头-管路

这个位置包着电子膨胀阀

感温管

换向阀

拆到最后不能再拆了

过滤器

这个应该是储液罐吧

请大家仔细看看焊接的部分,和后面小米的对比一下

网友:
不清楚,感觉小米跨界跨的不专业的似乎质量不算太好,具体说不清。

网友:
这级别的空调主电容居然不是日系而是格力自己新源电子的,这~~~也太贵了吧

网友:
4000多格力1.5匹....这个价也差不多可以买到1.5匹的大金了吧.............

楼主:
室内机部分1毛重15公斤,还是比较有份量的

外机型号

拆开中

看到熟悉的遥控器

背后

去皮的净重,没有缺斤少两

外观很大气,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一级能效

过滤网

没有采用U型蒸发器

而是多个拼在一起的

换个角度

楼主:
室内机部分2内机的电路板部分
电源的盖板,很有质感

打开盖板,就看到电路板部分了

保持了一贯的品质

细节部分

电源滤波部分

继电器

保险

电源IC

测试开关

开关变压器

这个品牌的电容用的也挻多的

主电容

电源板的背面

光凸凸的,不过看的出做工还是不错的

这个插头一定要好评,比较紧实

楼主:
室内机部分3显示屏和wifi部分
首先这款机器是支持WIFI的,在2018年,下载了格力官方的APP后,发现根本无法正常使用,一方面不好联机,另一方面,软件经常的闪退,还好今天更新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WIFI的小盒子

打开后

显示屏,支持两级调光

实在是扣不开

室内机的风扇,可以看的出做了动平衡

拆来拆去实在是扣不开

最后看看电源线吧

到了里面的电源线,没有做包皮处理,总感觉少了什么

个人感觉室内机很大,也很大气,算是比较耐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看一下格力变频板的做工和用料变频板

细看

IGBT散热就这么点?我现在在用的格兰仕的大1匹散热器比这个大五六倍

网友:
前排出售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