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积分商城换购的OPPO 5v4A充电器

楼主(2019-06-20):
两只,前一天收到的,找了点时间拆了看一下所谓的研究品到底什么情况

一样的参数

usb口

第一只空载5.18v

带载就掉电压 带载70ma时电压就掉到5v以下了

1a时电压掉到4.6v

2a时反而升高了一点,电压变成4.64v

3a时电压又升高了一点点,变成4.67v 可能是有线补

负载再大就直线下降了 对与标称的4a来说确实属于研究品,

第二只空载5.14v

带载36ma变成4.99v

1a变成4.47v

2a变成4.42v

3a变成4.60v

3.2a 变成4.29v

开拆,敲下输入端的盖子

抽出电路板 没有屏蔽层,是缩水版本还是高仿?

壳子里有一条固定电路板的槽 输入线是铆压在220v插片上的

整个电源有两块电路板,这是有usb接口那块  上面有一无字芯片

中间是塑料支架 通过7根排针连接上下两层电路板

usb口下面有块铁

真是个铁块,不知道是散热还是配重

拆下usb这块电路板,上面有高压和低压,高压部分是220v输出和保险,低压就是usb接口和无字芯片

拆下另一块电路板,期间扣胶过程就自行脑补

变压器上面又发现一块铁

电路板一特写

电路板二特写

没看到emi组件,应该是高仿版本了

取下铁块,散热兼配重 这个8脚芯片有字等于无字,因为没查到相关资料

试着避开usb口那块板上的控制芯片直接通电

表亮了

空载电压5.32v 心里一阵惊喜

带载1a 电压5.27  合理

带载2a 电压5.22 也合适, 目测没有线补

带载3a 电压4.56 情况不乐观

然后试差装回usb板,再次通电就不亮了,测量输出没电压 疑似8脚主芯片彻底坏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这么不经用啊,山寨的

网友:
没啥用,就没撸

网友:
高仿的玩意,不值

网友:
高仿是肯定的,只是这个更缩水了,之前人家拆的高仿好歹是同步整流,你这个直接两颗肖特基整流了

网友:
唉,早知道就不买了,大雷

网友:
明显是虚标的充电器,实际功率不到80%

网友:
跟我掳的一毛一样的症状,唉,牙膏

网友A:
一直以来在坛里商家买的东西都还不错,现在看样子假冒伪劣东西也有不少啊。

网友:
这个充电头是席卷全坛呀

网友B:
这个积分换购的电源估计是OPPO 5v4A高仿故障品,不能进行正确识别。对所有插入的负载都进行低压充电,基本上可以达到4V/3A,VOOC闪充就是低压充电。早期有坛友拆机的可正常识别的。这种高仿品一般使用一个5V2A或3A的电源,在输出端加一破解芯片,实现VOOC闪充,所有不需要原装线就可以实现VOOC闪充,可参考坛友kyhwhb测试帖 高仿“OPPO 5V/4A充电器”简测,型号AK779
后期有不少坛友收到的都是这种高仿故障品,空载电压正常,带载后电压低至4V左右。个人认为故障点应该在那块无字芯片板识别上,不知哪位论坛高人可以找到原因?手里有支持VOOC闪充OPPO手机的坛友,愿意的话可以试一下这种高仿故障品是否可以正常闪充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积分换购的电源估计是OPPO 5v4A高仿故障品,不能进行正确识别。对所有插入的负载都进行低压充电,基本 ...

可以确定故障点在 CRE6208 和TL431上了,两个芯片都被高温烤老化了。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D: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貌似这批假头子都卖数码之家坛友了

网友:
没打开,看标题还以为“拆 积分商城换购的OPPO”,这有多土豪啊,打开帖子才看到是充电器

网友:
这带载压降有点厉害呀

网友:
谢谢分享。。。。。功率不达标?我没有拆开电源板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来在坛里商家买的东西都还不错,现在看样子假冒伪劣东西也有不少啊。 ...

这个坛友是个职业卖家,不过人家也没说是正常品,写明了研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确定故障点在 CRE6208 和TL431上了,两个芯片都被高温烤老化了。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

有空翻翻我那堆垃圾,看能不能找到替换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貌似这批假头子都卖数码之家坛友了

就这么消化完了,最后全是吃灰或者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