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基于34063制作的万用表9V升压电路。 ——————从构思到成品

楼主(2019-06-19):
基于34063制作的万用表9V升压电路。
——————从构思到成品
PDCA:一直想着用34063做一个万用表用的9V升压电路,芯片撸回来压箱底一年多了没动。而在网上买的B6288K芯片的升压板只有一个了, 而且这个板子做的9V,在给万用表供电以后,几天不用,就没电了。用充电器充下马上有电,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是电池的问题,锂电充电板的问题OR升压板的问题~~~
         1现在有时间计划下搞出来~~~在网上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3406312V的电路原理图,找到34063手册。对比分析有什么要求。发现芯片5脚出来的对地电阻与输出至1脚的电阻比列来确定输出电压。
图一: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升压12的电路图
输出电压VPP=1.25*1+12+1/1.5=12.08V
         2我需要9V的电压,若R5=1.5K,则R4=9.3K,(R4串联R2看成一个电阻R4)翻遍我的电阻包没有这个9.3K的电阻。找到一个精密可调电阻500K, 在万用板上搭焊调节R4使输出VPP9V是可行的。实测可调电阻9.28K。但是这个精密可调电阻有点贵,数量也不多,在想办法。若固定R4调节R5哪?能配对的有10K电阻和2K可调电阻。
         3从新调整,画图,
IC=34063,新的DIP管装。
R1=220欧左右,旧板上拆的,封装AXIAL0.4,卧式安装
R2=0.5欧,封装AXIAL0.4,在万用板上用2个新的1欧并联。在做的板子上面用旧的1欧实测0.8欧。
R3=10K,旧板上拆的,封装AXIAL0.4,卧式安装。
R4=2K蓝白的可调电阻,新的,封装自定义。这种电阻精度不是很高。
C1=220P,在万用板上用的是旧的330P瓷片电容,在做的板子上面用独石电容,封装自定义间距5mm
C2=104,新的独石电容,封装自定义间距5m m
C3=104,新的独石电容,封装自定义间距5m m
C4=47UF,旧板上拆的,CD11电解电容,封装自定义间距5m m
C5=220UF,旧板上拆的,CD11电解电容,封装自定义间距5mm
D1=IN4148, 旧板上拆的,封装自定义与电阻AXIAL0.4大小合适,但是管脚是1 2还是AK要一一对应。
L1=100UH,这个电感用节能灯上面的磁环,拆掉少的那部分。有的7匝,有的8匝,实测数值有230300UH,相差不大。封装自定义D12.5mm*H6.6mm
打算用充电宝上面的电感,但是拆下来测不出数值,奇怪~~~
         4制版:尺寸45mm*25.8mm,这个尺寸是6F22电池的尺寸。
预留20.5mm*18mm是充电宝里面锂电充电板的尺寸,拆掉USB母座,只要充电部分。这种充电宝主板都记不清在哪买的了,深圳安鑫家OR隔壁老王的忘了,加上手上的有3公斤了,这得吃好久~~~
充电板反过来积木式焊接在这个板子上面。充电升压一体。后面做好后发现效果不理想,充电板装不上去,只有2个脚不能很好支撑。
如果这个板子改成贴片的上TP4056锂电充电板应该可以。
单独打算制作一个小板,发现很费材料,而且板子太小卡在塑封机里面了~~~
         5打印,热转印:重新排版,调整元件,调整丝印,LOGO,直接做10片。
打印设置:
打印出来效果(这种纸叫什么硫酸纸,就是一面有薄膜的那种~~
通过快易转热转印机的效果(温度调在150左右。)
         6腐蚀板子:这个过程也很蛋疼,腐蚀容器用饭盒,刚开始加的水温有点低,后面加了热水,腐蚀很慢,又加腐蚀剂,搞了半个小时板子做出来。(水温保持在50度左右吧,感觉有点热,不是很烫手的。)
这种覆铜板买的便宜货,电阻太大,铜皮很薄~~~买回来用过之后才知道~~~
打孔,切板
这种热转印做的板子出来走线腐蚀的有点细,手工钻孔后,焊盘都没了~~~
上元件焊接
万用表接输出,(刚开始不知道输出是多少V,用直流200V档)调整R4使输出为9V左右。
电池用的是旧手机上面的,3个并联,用能研测出容量。
装在万用表电池槽里面开机运行24小时了
END
201961922:20:25

网友:
不是搞这个的,不过自己做板子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我是用的一乐论坛的一张图,配一节14500的锂电池,体积跟9V电池一样大,充一次点可以用近半年。

网友:
居然一次做这么多。

要做之前为什么不找个自动关断的电路呢?如楼上的图。

还有万用表用,输出电压可以低点,7.5到8V即可,能提升一点效率。

网友A:
现在有5元打样的,何必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5元打样的,何必这么麻烦。

手上的材料太多,想办法用了啊,,都放了好久了~~

网友(2020-11-24):
按楼主的电路制作成功

网友B:
这东西静态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直接用两块电池串起来就能用,我用了几个月了

网友(2021-02-13):
基于34063制作的万用表9V升压电路。 ——————从构思到成品

楼主(2021-05-02):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静态电流有多大啊。。。

静态电流很大~~~
前段时间拿出来用了下,电池没电了。就在升压电路前面加了一个开关,一个多月了,还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