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风扇不转换霍尔修好

楼主(2019-06-20):
上次看到有人换霍尔修好了风扇,我也激动起来,再次检修捡了半年的USB风扇。
电路简单,除了一个霍尔,没有任何外围原件。通电有阻力,貌似不能换向了,2个线圈通电有反向,叶子在别的线圈转动正常。
于是,赌一赌,翻遍库存,没有同型号霍尔276,某宝买吧,还好便宜。
到货换好后就修好了,坏的输入电压是2.5V,好的4.5V。
下面空间太大,霍尔掉出来太远又只动一下,上几个垫圈填充,震动有点大。

网友:
板子弄那么一小块真省

网友A(2021-07-18):
我也有一台小风扇也有问题,有时候不转,但是你吹一下叶片再开就能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小风扇也有问题,有时候不转,但是你吹一下叶片再开就能转了…… ...

搞不好是启动电容坏了,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B(2023-07-29):
这个才叫省呢,辣么后的风扇定子只有六片铁芯。难道掌握了某种核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叫省呢,辣么后的风扇定子只有六片铁芯。难道掌握了某种核心技术?

风力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力够不够?

一般般吧,电三轮配的充电器里面的。

网友:
电路板怎么从风扇底座拆下来的呢,拉马都用了 ,也没拆下来。

网友:
某天逛街,街边理发店办卡送纪念品,一个便携小风扇,闲着没事和摆摊的斡旋了一会儿,卡也没办,她送了我一个,回家吹了两天。好么怼脸吹一股臭氧的味道,第三天还不转了,拆开一看有刷电机,小蓄电池。第四天去找她又换了一个,现在在吃灰。

网友(2023-08-29):
看来我的风扇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