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Lexar 800x 32g CF卡

楼主(2019-06-20):
没啥用啊。。。。撬开看看
wechat_upload15609640405d0a6bc8933e0
正面
wechat_upload15609640415d0a6bc9850bd
后面
wechat_upload15609640425d0a6bca63640
插入缝隙,撬开
wechat_upload15609640435d0a6bcb3d595
还崩了。。。
wechat_upload15609640445d0a6bcc0064c
用指甲扒开
wechat_upload15609640445d0a6bcce058c
拿出内脏。不是一体黑胶
wechat_upload15609640455d0a6bcde2606
主控
wechat_upload15609640465d0a6bceec1db
闪存镁光8gx4
wechat_upload15609640475d0a6bcfebdad
背面没东西
wechat_upload15609641365d0a6c288a92a
还有个不知道是稳压芯片还是存固件的寄存器的东西

没了

网友:
最后那个可能是LDO

网友A:
我就知道这家伙比sd卡贵很多。。。。

网友B:
看以前拆的cf卡是小的一个机械硬盘

网友:
看着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
价格贵的要死要死的。

网友C:
拆了太可惜了,出吗?收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太可惜了,出吗?收来玩玩

不知道是读卡器问题还是卡的问题,插进电脑就显示一个没有容量的盘符。

网友D:
太败家了。。。我的单反还是用CF卡的。。。你居然给拆了。。。。。

网友:
太败家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以前拆的cf卡是小的一个机械硬盘

有过,是给播放器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读卡器问题还是卡的问题,插进电脑就显示一个没有容量的盘符。 ...

可能需要量产,掉盘了而已和SSD是一样的问题。

有转板可以做DOM盘使用,就是多数不能分区,只能单区使用。     很多老式电子警察里面就是CF卡当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败家了。。。我的单反还是用CF卡的。。。你居然给拆了。。。。。

富的撑死,穷的饿死,哎,这世道

网友(2019-08-10):
引用 网友E:
可能需要量产,掉盘了而已和SSD是一样的问题。

有转板可以做DOM盘使用,就是多数不能分区,只能单区使用 ...

那个为了断网时用的

网友(2019-09-23):
f拆了贴双通道usb3.0优盘

网友:
败家玩意~~~~不要给我呀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东西可以做系统盘转个xp吧!

网友(2019-10-25):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这家伙比sd卡贵很多。。。。

因为这种内存卡里面的结构和固态硬盘差不多,只是IDE接口版迷你尺寸的固态硬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