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早上捡到的一个遥控器,不知道是摇啥的!

楼主(2019-06-20):
早上出门在外面捡了个应该是遥控器!看见有个开关和4个按键还有点用!

背面的电池盖!有个9v的卡扣!

外壳没有螺丝.用起盖棒.

里面很简单呀!有个块不知道是啥!

好像是给磨了!不知道型号!就这样了!谢谢!

网友:
貌似音响的

网友:
红外的,音箱遥控器。

网友:
音响,打磨,粗糙,PT系列?

网友:
pt 2272  还用打磨吗

网友:
可能是广播音响控制器

网友A:
人多的地方多按按,看到有漂亮妹妹弯下腰来,就是找到接收器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功放遥控器

楼主:
大家好!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红外管是接受管还是发射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多的地方多按按,看到有漂亮妹妹弯下腰来,就是找到接收器了。

也许是大妈

网友:
像是音响的,volume+-。它控制其它设备,向外发射信号用发射管

网友B:
GF800不是遥控收录机的吧?好像有这收录机
遥控器里边唯独不会有2272,放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多的地方多按按,看到有漂亮妹妹弯下腰来,就是找到接收器了。

红外的,还要对着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F800不是遥控收录机的吧?好像有这收录机
遥控器里边唯独不会有2272,放心吧
...

但看那个二极管子的发射管是紫色的。我看接收管才是这个颜色的。不明白呀。

网友(2020-07-16):
功放或者音箱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