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的过零检测

楼主(2019-06-20):
搭个电路

393的两个输出端,在输入端是同一个信号时
20Khz,相位差不到0.2度

10Khz,相位差不到1度

1Khz,相位差大于1度

输入信号

5Khz,相位差比10k竟然小,有点晕,

100hz,相位差不到2度

只能说,输出不稳定,看不出什么规律来

通道2用方波

通道1仍是393输出

1k

10k,应该是频率越高,相位差越大,这个倒是合理

也有特例

50K

不通过393,直接比较信号源的两个输出

误差看似不大

10K,频率越低反而越大,这个怎么解释

换成同样方波,误差就极小

1K

100hz,和用不用393基本一样的规律

再看393输入与输出的相位差

10K

放大看,393有延迟,在输入过零后约500us后,极性才改变

下沿也是

100khz,就表现很明显了

网友A:
人为加正反馈组成可控滞回,调节正反馈深度。我昨天刚发出打样了两个板,用比较器加MOS组成的近似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为加正反馈组成可控滞回,调节正反馈深度。我昨天刚发出打样了两个板,用比较器加MOS组成的近似理想二极 ...

很好奇,能给个电路原理图瞧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为加正反馈组成可控滞回,调节正反馈深度。我昨天刚发出打样了两个板,用比较器加MOS组成的近似理想二极 ...

哈哈,很好的办法啊,有空看看效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能给个电路原理图瞧瞧么?

应坛友要求,发上来理想二极管的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686

发了个帖子,想圈你俩,貌似没有成功。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A:
人为加正反馈组成可控滞回,调节正反馈深度。我昨天刚发出打样了两个板,用比较器加MOS组成的近似理想二极 ...

哦,应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