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手机充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红米手机支持5V2A
用小米充电头5V2A 1元撸的数据线  电流只有300ma
换其他充电头 最大可以正常2A 同一条数据线
用usb负载测小米充电头 又可以达到5V2A电流
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普通充电线里缺少数据线,手机端无法判断充电头支持的协议,所以限制了充电电流,充电电流被手机限制了,用负载检测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电流大小取决于充电头

网友B:
小米充电头5V2A是普通充电器,别的充电头是快充,只能这样理解了,线材没问题,问题出在充电头上。你在充电头上看标签,有没有输出5V 9V 12V,如果有就是快充,如果只有5V就是普通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充电头5V2A是普通充电器,别的充电头是快充,只能这样理解了,线材没问题,问题出在充电头上。你在充电 ...

没有 就是普通5V2A
不排除楼上说的的有检测芯片在充电头
换得也是标5V2A 没标其他参数了

就是这种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55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充电线里缺少数据线,手机端无法判断充电头支持的协议,所以限制了充电电流,充电电流被手机限制了,用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