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魅色充电器的问题,今天才发现这个秘密。

楼主(2019-06-20):
一直都觉得魅色充电器充电比较慢,虽然有500毫安和1A选择。今天才发现这个秘密。

(手机编辑,图片排列可能错误)

两节电池同时放入,即使调到1a充电,每节电池实际只有500毫安的样子。今天无意中在充电中途加入一节电池,电流立马上去了,达到1.7a。买来这么久,一直都在错误的使用中。
截止充电这两个槽是独立的吗?

网友:
和Colaier C20 长一样,这个应该是贴牌代工产品

楼主:
仔细看了看,是独立控制的。

网友:
魅色这个放电没有保护吧?你试过没?有一次我放电把电池放到1V多,废了

网友:
确实是独立充电的,右边那路放电也是有低压保护的

网友:
我的是放好俩电池,充电,按几秒按键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2019-08-12):
据说还不如4056

网友A(2020-09-23):
我的放了一段时间,昨天买了几节磷酸铁锂电池,翻出来打算充电,结果按键没反应了,貌似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放了一段时间,昨天买了几节磷酸铁锂电池,翻出来打算充电,结果按键没反应了,貌似挂了......... ...

亮灯应该就没坏,检查电池是不是正常电压,这个充电器挑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灯应该就没坏,检查电池是不是正常电压,这个充电器挑电池

我买了4节磷酸铁锂电池,不会都是坏的吧?晚上再试试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