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另一片白光LED板修复并降低电流,再做了个半边外壳装起来

楼主(2019-06-20):
继续修复另一片白光LED板,这板子99%可能是摄像灯
修好,再给它做个外壳,用来干嘛却没想好
过程如下:

电感找了个47u补上
小点问题不大,反正打算降电流的

新撸的5.8mm开关到了
换上

为方便固定,这样装的

5V供电OK

单锂电供电也OK

把低档采样电阻改成4.7欧,原来的0.47偶换到高档位去
这样电流就降得多了,利于续航

测试一下电流

低档只有几十mA

高档

电流降了一半,用单锂电时大不了多少

两片都修复了

找到合适的壳子,刚好还能放下一节18659

楼下做外壳

楼主:
还是用美工刀来加工先降低高度

先钻圆孔,再挖方孔

比划一下,刚合适

把切割下来的塑料片用502粘在壳子里,作为限位和垫板

配做,没问题

找来俩电池触片
以前从计算器和玩具上拆的

焊线接板子后,通电OK

装壳,用热熔胶固定板子和电池触片

装上18650就OK了

低亮度

高亮度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偶没想好就让它做投射灯,还是贴块散射板做衣柜灯,先让它吃灰

网友A:
此白光,非那白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白光,非那白光

谢谢层主说出了咱也想表示的意思,。。。。。。此光非彼白

网友C:
降电流是个好办法

网友D:
再加个人体感应模块

网友E:
灯珠的质量不错,没有一颗乱闪不发光的。我零几年买的多头手电筒,很多是个别灯珠乱闪,最后不发光,遇到过两三次LED突然烧黑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白光,非那白光

这种白光比那种白光多多了哈

网友:
我还以为元首用白光来修复LED。。。

网友:
苦于不舍得运费,一直没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用美工刀来加工先降低高度

元老,打赏失败了。。

网友:
这多少瓦啊,有照度计吗测测亮度,为啥不用1W或3W的单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层主说出了咱也想表示的意思,。。。。。。此光非彼白

都让白光给祸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让白光给祸害了

同意
在数码之家,白光这个普通词组,大伙约定俗成的认为就是那个特指白光了

网友:
好灯真不错啊!打赏都已经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个人体感应模块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厉害了word哥,元首发帖太勤快又不让打赏了~

网友:
謝謝分享,这壳子真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电流是个好办法

嗯嗯,高亮能多持续一倍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珠的质量不错,没有一颗乱闪不发光的。我零几年买的多头手电筒,很多是个别灯珠乱闪,最后不发光,遇到过 ...

两片都一样,没坏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