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拆解』拆修一个红色的锂电批顺便加装安卓母口

楼主(2019-06-20):
『X拆解』拆修一个红色的锂电批顺便加装安卓母口
偶得一个红色折叠锂电批,说是没有力气,一旋螺丝就停转,松螺丝还好,初步怀疑是电池不行。可是说是刚换的,估计是充电宝电池,玩玩用的。

麻雀虽小五张俱全,有LED照明

也有电量指示

还可以变形

就是这个触发按键有点讨厌,使用过程中老是夹手

正反转按钮还是可以的。

打开就可以看到电池了,说是新换的电池。但我怎么看的都不像啊。

电机,应该是普通电机

凌乱的线路,难怪有朋友说宁愿简单点,也不要功能太多

电路核心,自带充电截停功能。

再拆,露出电机

这是电量指示,黄色的线都给夹扁了

电机线都掉了,估计是之前换电池的人弄的。

核心电路板,上面乱七八糟

记录一下电路板上锁焊的线路,免得后期不懂怎么焊了。

电池拆下来测量容量,估计不是动力电池,容量是可以,但是动力不咋滴。

楼下更精彩。

楼主:
『X拆解』拆修一个红色的锂电批顺便加装安卓母口接楼上,继续拆机
之后考虑一下,这电批被前任主人也折腾的老死不死了,算了,还是全部折腾一下吧,毕竟会转。
变速箱拆散掉,

前两级的齿轮,有一套行星至少是金属的,然后才是尼龙的。

外轴套?

其他配件

这是电机上的配件

开始倒装

光是清理这些配件就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还好患者也不多

倒装开始,安装六个棒子,这六个棒子最终影响整个状态,被我舍弃了

二级齿轮

一级齿轮

上固态黄油

与电机对接

上电能转

空载功率大约2A内,启动电流大约4A左右,普通电池还真带不动

重新焊接电池

重新焊接电路板,能充电,电流还挺大的,就是这个破电池貌似承载不起

电量指示充电时亮灯,充满灭灯

挖个孔放麦克母口

母口放置在安全位置,上哥两好固定

理线理好

恢复原样

直柄状态

工作时灯亮

电量检测,满电

垃圾变压器式充电器,空载6V

用普通安卓数据线,完美充电。

全文完毕,最近事多,比较啰嗦,将就看吧。

网友A:
偶就差这种中等大小的了,求包邮赠送,倒贴可免

网友:
这种可以转90°变成直柄的

网友:
不错,很好的工具,得心应手

网友B:
直充5V不用加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就差这种中等大小的了,求包邮赠送,倒贴可免

哈哈哈,还没折腾好,找不到问题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充5V不用加4056?

本身电路板就是6V输入了,自带降压转灯电路哦~

网友:
谢谢分享,上一任的焊工真辣鸡啊哈哈哈哈,等牙膏

网友:
小起子,我原来很喜欢的,现在多了,也提不起来兴趣

网友C:
电机拆开清理一下,电流应该能小一些

网友:
这小电批还不错哦!

网友:
我手里有个费克沙一样的问题!换动力电池也不行!太鸡肋了

网友:
谢谢分享,工具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拆开清理一下,电流应该能小一些

电机拆开清理过了,没什么用。。应该是电池问题。

网友:
你之前那把百得小螺丝刀,比这个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