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朗琴喀秋莎H3000标准版换喇叭

楼主(2019-06-20):
对于此音箱的拆解,旧论坛里已有多篇,比如: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38942 朗琴喀秋莎H3000旗舰版插卡音箱拆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9621 朗琴H3000维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0840 朗琴H3000音箱拆解维修

我的朗琴H3000标准版是2011年5月25日在天猫买的,当时价格117元。
标准版与旗舰版相比,缺少遥控,并且不能放无损格式音频文件,如:APE/FLAC/WAV等。

由于最近4年都没有用,现在音量开得稍大一点,就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原以为是喇叭振膜与悬边脱胶,拆开之后,才发现是音圈、弹波变形而导致震动时接触到了中心磁铁。这个故障基本上没法修了,只好上淘宝找喇叭,原装的喇叭没有找到,只找到了几个外形类似的,因为朗琴对角线上有两个拆角,这种喇叭比较少。最终买回来的喇叭见下图,左边是包邮价2只9.98元,右边是原装喇叭(原装喇叭参数:4Ω,3W)。

现在已经装上,声音好像与原装差不多(因只换了左边那一只):可能中高音方面比原装的更清晰一点,低音方面好像差不多。新买的喇叭正面:

另:音箱面罩比较难拆,至少我没有找到好的方法。现在是大力出奇迹:拆下来的面罩已经变形。面罩就没有拍图片了。

网友:
这音箱我也有个,音质的确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是羊毛盆的呀!

网友:
带动一对录音机音箱更好听看看我以前回复的帖子老站好像有

网友A:
有没有加蓝牙的方法,我也有个H3000

网友B:
用香蕉水软化胶水后把防尘盖取下来,用和音圈间隙查不多后的纸塞满音圈内间隙,继续用香蕉水滴音圈外侧使更多的胶水软化后,静止至干透,取出间隙内塞的纸即可恢复,这个方法是我在一本比较老的书里看到的,大致的方法,细节记不太清了,对现在的扬声器应该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香蕉水软化胶水后把防尘盖取下来,用和音圈间隙查不多后的纸塞满音圈内间隙,继续用香蕉水滴音圈外侧使更 ...

说的没错,但你漏了一个细节,音圈间隙用小纸条塞好后,用香蕉水滴音圈外侧使胶水软化完后口向下,静止放置12小时以上,再用胶水将原来软化处粘上,口朝上放置,等胶水干透后,抽掉小纸条,将防尘罩粘上就行了。

胶水配方是用赛璐珞(也就是乒乓球)融化在香蕉水里面,做成的胶水,但配方比例记不得了。

网友:
修复手艺不错哦

网友(2019-08-07):
做工还不错感觉音质应给会很好,这个电池充满能用多久!

网友:
肯定是看见那个防尘帽了吗就是那个区别

网友(2020-11-15):
楼主:我想给我的朗琴h3000Ⅲ 换电池,请问网罩怎么摘下来,用刀片之类撬吗?怎么做?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蓝牙的方法,我也有个H3000

我也想加蓝牙

网友:
这个不是有蓝牙的吗?我也买了这个忘记型号了样子是一样的还有一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