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大有12v锂电池包

楼主(2019-06-20):
大有这个12v电池用量很大,普遍用段时间后电池无输出也不能充电,拆解后发现都是极片断裂,属于设计没有留下足够安全余量,重新点焊极片后修复

网友:
哇靠  这么多电池

网友A:
謝謝分享,没想到这么厚的极片也断.

网友B:
这么多电池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电池吃灰

都是坏的,修复后就天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没想到这么厚的极片也断.

冲击震动的频率正好覆盖了极片断裂的频率,加上设计是没有留下空间余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冲击震动的频率正好覆盖了极片断裂的频率,加上设计是没有留下空间余量 ...

使用强度很高啊,竟然在寿命内,震动导致极片都断了。

网友D:
能否分享几个电池给我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强度很高啊,竟然在寿命内,震动导致极片都断了。

嗯呢,工人天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分享几个电池给我玩

抱歉修复后工人都在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呢,工人天天用

用EVA泡沫垫把电芯再塞严实一点,减少这部分冲击,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EVA泡沫垫把电芯再塞严实一点,减少这部分冲击,应该会好一些。

会影响散热,厂家应该用更厚实的极片,要预留出震动吸收缓冲位置,现在的极片直接折弯焊接到板子上太草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影响散热,厂家应该用更厚实的极片,要预留出震动吸收缓冲位置,现在的极片直接折弯焊接到板子上太草率 ...

话说你淘宝上的那个老山东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影响散热,厂家应该用更厚实的极片,要预留出震动吸收缓冲位置,现在的极片直接折弯焊接到板子上太草率 ...

用青壳纸垫圈和EVA垫顶头顶屁股,上下固定。减少震动,不是把周围都塞上,那确实是太热了。

网友(2020-10-14):
居然没有保护电路,难道大机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