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小米体脂秤2

楼主(2019-06-20):
刚买一个星期的小米体脂秤2就坏了,打开电池仓,里面的电池全鼓胀了,拆开研究一下,原来烧了一个电感,换上便修好了,开心,不用返厂。。。。。。

网友:
哪个原件是电感?

网友:
没看到电感,差评

网友:
做工不错,外观图呢?

网友A:
好像是利用身体绝缘电阻,测量人的胖瘦。

网友B(2020-07-04):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利用身体绝缘电阻,测量人的胖瘦。

胖的油水多,电阻大吗?(油不导电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胖的油水多,电阻大吗?(油不导电原理?)

应该是测量个大概,普通人胖的话脂肪电阻率高,瘦的人电阻率低,测量肌肉电导率等换算,运动员肌肉多的是例外。准确点的话不如用皮卷尺测量身子各部分,和人体身高等,成本比体脂秤低一些。

网友:
相比一代 二代的价格是下来了 做工差不少!

网友(2020-09-16):
这个板子有电感?

网友:
结构好简单

网友(2021-05-30):
这主板和模具,看起来是山寨的。

网友(2021-09-13):
芯海CS1256方案,一般吧

网友:
本想着也去买一个。后来老爷子有多余的落地电子称(卖西瓜的称),于是将就着用用,比较精确

网友:
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利用身体绝缘电阻,测量人的胖瘦。

太不准了,潮湿程度也影响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不准了,潮湿程度也影响电阻

我觉得人体秤买功能简单好些,体脂测量等其它功能没啥用,不如裁缝店买便携皮卷尺测量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人体秤买功能简单好些,体脂测量等其它功能没啥用,不如裁缝店买便携皮卷尺测量身子。 ...

确实没啥用。

网友:
这种标称体脂秤的,能秤出人体里有多少脂肪吗?要不怎么叫体脂秤,而不叫体重秤?它和体重秤有什么分别?

网友(2024-07-03):
小米体脂秤采用CST34M96主控和CS1256芯片

网友(2024-08-12):
我有一个小米体脂秤电池底座被腐蚀,想更换一下。无奈,拆不开,又不敢用暴力。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