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要开车了吧?铝合金外壳65~100W,USB/A+C双口全协议快充

楼主(2019-06-20):
之前做6口QC3.0协议快充充电器,
虽然做了三版,V1.0,V2.0,V3.0.
效果呢虽然能应对大部分充电场景,但其实有几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1,快充协议不够丰富,只能到QC3.0,大家呼声较高的PD和VOOC不支持。
2,6口有点多,后面的5口也太多了,有些浪费。
3,靠协议芯片和手机配合控制快充,没有单独的电流检测。
4,非同步整流,效率受制于续流二极管功耗,3A电流也不能完全满足VOOC和华为低压大电流。
5,除了第一版有铝合金外壳,二和三都没有外壳,主要是因为孔太多,批量小,找不到价格合适的加工厂。

为了解决上述5个问题,我们后面也做了很多尝试,包括升级协议芯片,更换前级DC-DC,还有集成的一体芯片和借鉴其它新的方案。
经过多次打板焊接调试,得到了如下一个基本满意的方案。

这是升级6口的调试过程

这是新版的调试结果

目标外壳,多种颜色可选(银,黑,紫,蓝)

铝合金外壳 最大65-100W,USB/A+C双口全协议快充
支持 USB A+C 口任意口快充输出,支持双口
独立限流。其集成了 5A 高效率同步降压变换器,
支持 PPS/PD/QC/AFC/FCP/SCP/PE/SFCP/VOOC 等多种快充协议,
CC/CV 模式,以及双口管理逻辑。

输出电流高达 5A
 输入电压范围 6~40V
 支持 CC/CV 模式
 支持双口独立限流
 支持线损补偿
 支持温度控制
• 快充协议
 支持 PPS/PD3.0/PD2.0
 支持 QC4+/QC4/QC3.0/QC2.0
 支持 AFC
 支持 FCP
 支持 SCP
 支持 PE2.0/PE1.1
 支持 SFCP
 支持 VOOC
• Type-C 接口
 内置 USB Type-C 接口逻辑
 支持 DFP/Source 角色
• BC1.2 模块
 支持 BC1.2 DCP 模式
 支持苹果/三星大电流充电模式
识别
• 快充指示灯
 内置快充指示灯驱动
• 保护机制
 软启动
 输入过压保护
 输入欠压保护
 输出过流保护
 输出短路保护
 过温保护

单选投票, 共有 66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43.94% (29)
50.00% (33)
4.55% (3)
1.52% (1)

网友A:
能不能开车关键在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开车关键在于成本

打算控制在40块钱以内包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控制在40块钱以内包邮

看上去还行,但是40块的话可替代性也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开车关键在于成本

成本和用料是成正比的,用料越贵成本就越高,有几毛钱一个的电感,也有几块钱一颗的电感,功率做得越大,选用的元件材料标准就要越高。如果做到三十瓦以内,成本会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和用料是成正比的,用料越贵成本就越高,有几毛钱一个的电感,也有几块钱一颗的电感,功率做得越大, ...

也对,毕竟功率是实实在在的,一分钱一分货,玩虚标缩水可以减少很多成本,但是混不下去

网友C:
啥也别说了,那块表我要了

网友D:
usb-c口在哪? 图上没看见...
选1, 赶紧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也别说了,那块表我要了

你是要给我两百块,然后帮我包来回邮费把表加蓝牙功能吗,如果是那样请私信你的收货地址给我,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sb-c口在哪? 图上没看见...
选1, 赶紧的楼主

C口在反面,65瓦一般的电脑也可以将就充电了,如果后续做在到一百瓦,那成本会贵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口在反面,65瓦一般的电脑也可以将就充电了,如果后续做在到一百瓦,那成本会贵很多的。 ...

小号? 有图吗? 几个c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号? 有图吗? 几个c口?

一C一A,双口,如果有人有需求,可以双路并联,两A两C也可以,那样就没有专门订制的外壳了。性能大概就是PD输出65瓦为极限,所有的快充只有10v5A的协议不支持,其它都支持、测试板已经打样了,外壳在订制中。成品大概在下个月中旬可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也别说了,那块表我要了

我反正知道专家是有该神表而且还扩展了温度探头和蓝牙的哈哈。我其实没表,每次要问本地的坛友借来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c口在哪? 图上没看见...
选1, 赶紧的楼主

板子背面左边头上密密麻麻引脚的就是c口,四个打孔就是反面的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号? 有图吗? 几个c口?

理论上说一块板子有四个c口四个a口,八路独立充电。如果开套件的话是分割成四个模块配上铝合金外壳。如果有需要多c口的可以不分割,但是做外壳就麻烦一些了。这边刚调试完,几位也辛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行,但是40块的话可替代性也很大

是的,淘宝有类似的模块成品在卖,价格差不多五十块左右,其实论物流物料成本控制肯定是比不过他们的,量小拿芯片太贵。做这个也是为了自己好玩,指望赚钱什么的肯定是不行的。哈哈

楼主:
谢谢关注,大概率这个车不开了哈哈

网友E:
支持一下  帮顶   其他的 不懂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  帮顶   其他的 不懂就不折腾了

谢谢捧场,这个大概率是不准备继续往下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