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条玩具无人机的充电线,DW01集成块。

楼主(2019-06-20):
一个玩具无人机早已坠毁,剩下一条充电线,今天也让它做一回贡献。
就是这条线,一端USB公头,一端2.0细头(跟老式诺基亚手机插头差不多,很细)。

粘接的,一撬就开。

板子。

特写。

背面。

空载(插电脑USB口,绿灯亮,有频闪)。

给锂电池充电中,绿灯常亮。200mA基本是恒流,不随锂电池的电压升高而变化,但会随USB电源电压变动而变化。(夹子没接线,只起到夹持作用

开壳看见用到的是DW01和D882组成的充电电路,感觉很新颖,又不复杂,抄板电路图供坛友参考。

充电实验发现,不能充满自停(是坏了还是电路就这样,不得而知),仿制的意义也不大,到此为止吧。
谢谢围观!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就是一个二极管降压傻充,满了控制三极管,输出指示灯。等牙膏

网友:
DW01只是保護,不是充電啊。
充電的話至少也要弄個4055 4056吧。

网友:
DW01当成电压比较器在用,应该能充满自停,估计是2sd882或DW01挂了
牙膏不够,等

网友:
DW01充电比较电压控制D882输出,还是哪个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自带锂电保护板的 。

网友:
这电路挺巧妙的,按理说电池充满会断开

网友:
这是一个恒流充电电路。

网友:
横流充电,电池电压到达4.3v保护板动作,断开电池,三极管动作,指示灯变化,由于电池充电线有一定电阻,保护板动作后电池电压4.2v多一点!不算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