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想入锂电锤,哪款性价比高?

楼主(2019-06-20):
如题,预算少,800元左右。

某鱼上看了一下,大有的5401要760元左右,两块4.0的电池。

各达人,有没有其它推荐?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大有5401吧

网友:
国产的锂电电锤也就大有5401和威克士wu388,5401是1.7焦耳,388是2.2焦耳。威克士的多了一个瓷砖模式,瓷砖墙打孔还不错。大有5401相对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
德伟273,米沃奇2715

网友:
5401性价比高,可以选择

网友:
如果光买锂电锤,就大有5401,咸鱼上是钻官方控价体系的漏洞,没问题。
如果你还会用到其他锂电工具,老老实实买进口品牌的18v吧。牧田系列全、博世大路货、日立质量好。

网友:
我也在5401和388之间徘徊,也是闲鱼问的价格,5401+5.2单电600,388+5.0单电要850。后来拆开买的388,机头+5.0电板+6A快充一起780,都是全新的有质保。388的确声音小,没啥震动,打瓷砖我直接用电锤钻头瓷砖模式就打好了,前提有点耐心,瓷砖模式是慢速转动,要想快又质量好,还是用瓷砖钻头打好。

网友:
大有5401吧

网友A:
我咋感觉只要有人询问电锤,总会有好些人猛推5401?
5401是地表最强战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只要有人询问电锤,总会有好些人猛推5401?
5401是地表最强战队吗? ...

同价位没有比它好的,国产那些仿它的比楼主这个价还贵一百块钱,你会怎么选?

网友:
随便买了个国产,牧田电池插的 为了电池通用。。。  也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