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拆解品胜移动电源修复USB接口(Pisen LCD Power Station 20000mAh)

楼主(2019-06-20):
客户的USB口接触不好,拆了修修。
打开面板灰色盖子里面有三个隐藏的螺丝,然后撬开二侧盖子,在接着撬开,过程需要细心注意别翘坏壳子,内部做工还算严谨,电池比克家的,板子转换效率高还可以的,最后补焊USB座子,最后测试正常

网友:
比克和比苛不会有PY关系吧……名字这么像。还是说比苛山寨的比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电池跟比苛是什么关系

用的比克电池啊   你可能没注意品胜用的电池 有比克 力神 卓能

网友:
BAK的电池还算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