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复电动工具电池组,异形的电池组修的肉疼

楼主(2019-06-20):
客户的电池组损坏了,我网购电池单节,回来自己焊接组合,这个不大好用机器组合形状异形串联,仔细在仔细点焊接我还弄短路一下吓我一跳,装好测试正常可以交付客户,收费120远,成本网购电池85元

网友A:
居然还有用镍镉电池的,容量又小又重,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耐操电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用镍镉电池的,容量又小又重,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耐操电流大

不是镍镉的   Ni-MH是镍氢的

这种规格的  我见过一颗2800毫安时的动力镍氢   比镍镉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镍镉的   Ni-MH是镍氢的

这种规格的  我见过一颗2800毫安时的动力镍氢   比镍镉好用 ...

1节9内阻,3.6的动力电池是要3节了吧,27内阻的算半动力吧,难怪要淘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镍镉的   Ni-MH是镍氢的

这种规格的  我见过一颗2800毫安时的动力镍氢   比镍镉好用 ...

你眼可真尖呐,还没注意到Ni-MH字样呐,镍氢这个电池好尴尬的,不上不下,要容量(能量密度)比不过锂电池,要大电流比不过镍镉,过渡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节9内阻,3.6的动力电池是要3节了吧,27内阻的算半动力吧,难怪要淘汰啊

我手上一颗12V(10颗镍氢串联)2.8安 动力镍氢电池组

加起来内阻才53毫欧  性能上不输锂电

我认为  镍氢面临淘汰原因是 能量密度比锂电低(同电压体积比锂电大)  重量也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眼可真尖呐,还没注意到Ni-MH字样呐,镍氢这个电池好尴尬的,不上不下,要容量(能量密度)比不过 ...

镍氢电池也分动力和非动力的

动力镍氢电池就是楼主那种   记忆效应比镍镉小 容量比镍镉大一倍还多 用在电动工具上大电流也足够   感觉比镍镉强太多

另一种非动力的就是爱老婆那种5号家用型的   个头小容量大  但不适合大电流放电(发热非常严重)

网友:
我家里老款扫地机器人用的14.4V镍氢电池组,内阻正常,容量正常,就是自放电大,充满放一个月就没了。

网友(2022-04-02):
完全可以把镍氢电池改成18650锂电的
直接改成牧田款电池插座就行了
1.3Ah的容量 几下就嚯嚯完了  改成18650的 容量起码5.0Ah
以前我也改了很多这种电动工具 发现还是无刷的好使 775电机的后续扭矩太差了

网友:
5串锂电池电压正好

网友:
这个电池简单扛操,不怕过放

网友(2022-05-12):
这个电池 就是太重了

网友:
这电池不但太重,而且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