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个木质锂电池加持夹

楼主(2019-06-20):
自从入了电动工具的坑,一发不可收拾,玩电动不能不玩电池啊,所以又自制了微波炉点焊机,diy电池组时又感觉不能没有夹持工具。
参考了论坛上各位大能的方法、结合自己手边是现成材料与工具就做了个木质的夹持具,有点粗糙就不讲究了。
一条现成的薄木条3cm宽合适,6mm四爪螺母有存货,X宝添置了几颗手拧螺丝及垫圈,数量不多就选不锈钢了。

一裁打2个孔、敲入四爪螺母就ok了

最多可以夹持7颗18650电池,对付电动工具电池应该够用了,试试还可以,就是中间的夹持力不够容易滑动,有空粘条胶条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深有体会,夹具还是很有用处的,最开始点焊电池的时候没夹具,一点都不稳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深有体会,夹具还是很有用处的

同深有体会,钣金上主要是折个小铝条,钻个孔之类的。自从下血本买了个迷你台钳,干活儿不要太爽,夹的紧,敢用力,不会受伤,活儿还干的好,折边平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深有体会,钣金上主要是折个小铝条,钻个孔之类的。自从下血本买了个迷你台钳,干活儿不要太爽,夹的紧 ...

我也买了个小台钳,铸铁的那种,用它给电源开壳再合适不过了,哈哈

网友C:
电焊的好处是啥?感觉用烙铁就可以啊,温度高点儿,速度快点儿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焊的好处是啥?感觉用烙铁就可以啊,温度高点儿,速度快点儿就是 ...

你电池没被手工焊接伤害过,当然会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电池没被手工焊接伤害过,当然会这么说

还真是没有。我都是先把电池表面凿毛,然后用烙铁带一坨锡点上去,稍微加一点儿新的焊锡,然后迅速移开烙铁,整个过程也就三秒左右

网友:
这个东西真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