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坛友要求,发上来理想二极管的电路图。

楼主(2019-06-20):
电压比较器加上MOS,组成理想二极管电路,性能应该比不上LT的专用电路,不过胜在成本低。
贴上仿真原理图,仿真通过。

仅有微小电流。两端电压分别对应的是三串锂电池满电电压和车上铅酸电池最高电压。能猜到这个电路的用途吗,哈哈。

由于仿真软件里带的MOS型号比较少,就随意选了这个,这个型号的缺点是导通电阻较大,实际电路不用这个型号。

PCB图已经发出打样了,4个MOS并联。那个Q5是验证实际电路功能用的,可以忽视。选择不同的MOS,电流会不同。根据我选择的型号,短时间260A电流应该没问题,有待测试。

@sadate  @人艰不拆了
这样圈不知道对不对,试试。

补充一下仿真时候发现的缺点:开关从电阻切换到电池的时候,有瞬间较大的电流。验证实际电路的时候我注意一下。下周中期板和元器件应该能到。

根据9楼坛友提出的问题,我想了想,可以考虑给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电压进行等比例分压来解决。看实际电路测试如何。

补充内容 (2019-7-30 14:55):
测试了实际电路,没有成功。给输入端供电时候,MOS导通,如果在这个时候,给输出端也加上电压相近的直流电,断开输入端供电

补充内容 (2019-7-30 14:56):
MOS不会截止,而是一直导通的状态,所以这个电路不成功。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B:
哈哈,不知干嘛用的,逆变吗

网友C:
说实话 看了好剧也看不懂干嘛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实测效果如何?待机功耗多少?期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还是很有用处的

谢谢。电路验证结果我也会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知干嘛用的,逆变吗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防反充

网友D:
仿真通过不一定实际能用。
LM393比较器的输入共模电压达不到供电电压的,datasheet标明输入电压要比供电电压低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看了好剧也看不懂干嘛用的

市售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大多是用肖特基二极管阵列防反充,大电流时候压降较大,这个电路如果成功,可完美代替二极管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通过不一定实际能用。
LM393比较器的输入共模电压达不到供电电压的,datasheet标明输入电压要比供电电 ...

板回来之后测试一下实际电路的功能,不行就放弃。

楼主:
防反充,回头测试实际电路看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回来之后测试一下实际电路的功能,不行就放弃。

https://wenku.baidu.com/view/e65 ... 21dd36a32dc432.html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e65cb7fa541810a6f524ccbff121dd36a32dc432.html
供参考。

谢谢,我琢磨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给汽车设计个摇把启动呢?

网友:
没看出正反馈啊,

楼主:
R6,那个1M的电阻是正反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6,那个1M的电阻是正反馈用的。

哈哈,果然啊,被你一堆电阻弄得有点晕

网友:
这帖子写得真不错,纯干货,静待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M393用国产高速比较器圣邦微SGM8742代换,输入电压轨到轨,不存在输入共模电压达不到供电电压的问题 ...

Wide Supply Voltage Range: 2.7V to 5.5V
搜了一下,电压范围不合适。我找下同厂家其它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