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LED台灯充电口断裂

楼主(2019-06-20):
捡到一个LED灯,底盘超大超薄,腰很容易弯,充电指示灯亮,但是摸开关没反应,拆开大海绵大铁板检查,灯直接加电可以点亮。SGL8023W,应用广泛的触摸调光开关,以为是芯片坏了,最后一看,指示灯到电源插头单独回路,并不能指示电池电量。检查线路,正极不通,转动接头的时候,灯突然闪了一下,莫非是线路板断了?短接正极和引出线,灯可以开启了。肉眼根本看不到断裂!
刮开插头正极焊点旁边一点线路板,加锡融化涂过去,修好。充了几个小时不跳灯,充电器滚烫的,怕过充,关电。
3档调节,亮度可以,每天睡觉前开几秒钟,一个星期还有电,电池应该还行。

网友:
这台灯跟狗东上面买的开林牌子一个样,我同学买过一盏几十块,没什么性价比,灯板不是铝基板。

网友:
这灯不行,如果可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