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挂架不合适怎么办?没关系,我就这样挂!

楼主(2019-06-20):
电视挂架不合适怎么办?没关系,我就这样挂!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接到任务,安装一个电视机。心想这还不小意思吗?结果到现场一看,这挂架孔位不对啊!好歹我的工具还算齐全,材料也有。觉得可以装上。拿出我的小电钻和其他工具。开干!

最苦逼的就是打洞了,没有冲击钻,只有这个小电钻,只能一点点磨。贴好塑料袋,以防灰尘满天飞!

孔位不对,只能用笨办法了,用粗大的电线绕住螺丝,固定住电视

绕两道,以防万一

这边也是一样。

这是测试好不好挂到挂架上去。 请大家原谅我手抖拍照片模糊,那个小电钻 转墙可真是费力啊,手都抖了,照片全拍模糊了……

两股贴在一起,保持完整性好口入挂架的螺丝里

俯瞰图

三个螺丝固定足以

上架

安装完成了。

受到领导的表扬,辛苦,那不算什么,哈哈哈哈!谢谢大家捧场!全文完!
END

网友A:
没看懂怎么挂上去的,但一个原则——安全最重要!一定要挂牢!自己不能脱落,不大的外力作用下,也不能脱落!

网友B:
果然办法多,不过电线可得拧紧了
另外,挂架才几块钱,还是撸一个好
木牙膏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亲力亲为

网友:
办法可行,不过建议线头处的塑料皮剥掉,露出铜线再打结应该更牵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怎么挂上去的,但一个原则——安全最重要!一定要挂牢!自己不能脱落,不大的外力作用下,也不能脱落 ...

嗯,挂的可牢固了,手使外力都下不来

网友:
看着看着啪一声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办法多,不过电线可得拧紧了
另外,挂架才几块钱,还是撸一个好
木牙膏了 ...

嗯,这个是应急的办法啊

网友C:
既然用的铜线,应该整点焊锡焊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用的铜线,应该整点焊锡焊接一下~

哈哈哈,我这算是偷懒吧,这样已经够牢固了。等有空再撸新的挂架!

网友:
哈哈 看起来好粗暴~

网友:
没猜错的话这活是不要钱管饭的吧

网友:
用塑料膨胀胶粒螺丝?这架子装墙上应该用膨胀螺栓才够力

网友:
这电视貌似太小了点。。。

网友:
谢谢分享。。。。能攻巧将。。。。。厉害。。。。

网友:
几块钱包邮的东西,没必要这么对付

网友:
还是换一种思维吧,铜丝换成角铁

网友:
用小手钻打出了膨胀管得孔也是厉害了

网友:
看到了,电线挂上去,有小两颗螺丝挡着。

网友:
掉下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