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面部吸尘器,妍姿微晶黑头仪

楼主(2019-06-20):
好啦,其实是吸黑头器
之前有看过,天猫都卖200+300,618无意中看到只卖几十了,就撸了一个回来看看
本来是想买销量高的,后来发现还有另外几个牌子外形也是一样的
既然都是贴牌货,那当然就是哪个便宜买哪个了

说明书和外包装写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东西吧

到手后发现这货挺大的

前壳是卡口,扣掉露出4个螺丝

拧掉后就能拆掉后壳了

抠门的小电池,才400mah
还不如用两节5号电池来得耐用

无字主控,上面的是指示灯
下面的5脚lth7是充电IC
这种满满山寨感的东西居然能卖300+,化妆品还tm真是暴利...........

小电机

5V6500转的电机

就是个小型泵

卡头,有个橡胶圈防漏气

装上头子的样子

调大档的话堵着吸嘴的话电机会停转几秒保护再继续如此反复
吸力感觉一般

网友A:
我也买了个一样的,数码值得买坛友推荐的,19元包邮,送6个吸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一样的,数码值得买坛友推荐的,19元包邮,送6个吸头。

这么便宜!!!
我买的这个要30多呢
有送去黑头三件套么?

网友:
有废旧液化气瓶子,和一些导管过滤器,控制阀等配件的话,可以改成吸焊锡工具。

网友:
有效果不  吸得出来不

网友:
要是做成大号的,那就是某种杯了

网友(2019-08-09):
这东西和给新妈妈们准备的吸奶神器基本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