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 元作 』免费的专用评书机,详拆千瑞康欧米伽叁测试改造!

楼主(2019-06-20):
『 元作 』免费的专用评书机,详拆千瑞康欧米伽叁测试改造!

      邻居想把这个免费的评书机,改造成听歌曲或者相声的机器。我帮忙尝试一下。

内置内存卡

竟然表示8G

先格式化一下

看看空间大小

导入些歌曲。

拆开看看内部构造

喇叭磁铁挺大

控制板
这个做工比坛友拆这个好多了。

也许是解码芯片

PT24C02 记忆芯片 ?

8002B 音频功放 。

带了一个按键

电池输入正负极 。

内部空间够大 ,可以放入18650

先装上电池测试。

放入内存卡, 结果不能播放 。。。机器有节奏的卡——卡——卡

看来读不出卡上内容。搜索了一下,发现此款评书机 ,通过改造也不能实现读取MP3的歌曲。
奇了怪。。。之前改造了许多款,都是直接放入歌曲,加播放程序就可与了。

完毕。

网友A:
估计这个音频解码做过特殊手脚,其一是不能让你用别的播放工具播放卡里的文件,因为里面都是些洗脑的内容,比较敏感。其二是不能让你用这个机器用来作为MP3播放器,否则那些免费发放这种评书机的黑药商非但洗人脑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白白赔了个“MP3”播放器给别人。

网友:
欧米伽3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音频解码做过特殊手脚,其一是不能让你用别的播放工具播放卡里的文件,因为里面都是些洗脑的内容, ...

这款专用评书机,设置了固定音频 格式 ,需要把MP3转码 ,不好玩了

网友B:
拆无良商家送的欧米伽三评书机  顺便破解加密TF卡|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87679

网友:
估计解码程序在24C02里面,搞定了这块芯片就好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音频解码做过特殊手脚,其一是不能让你用别的播放工具播放卡里的文件,因为里面都是些洗脑的内容, ...

存储卡的东西以前相对好弄,一般用DiskGenius的MyCrack绿色版,现在有各种新型的文件混淆不一定管用,楼主的话至少有一个能凑合用的存储卡。设备做手脚头一次见到,只能解主控程序,一般人弄不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无良商家送的欧米伽三评书机  顺便破解加密TF卡|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 ...

内存卡已经搞定,只是还是不能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卡的东西以前相对好弄,一般用DiskGenius的MyCrack绿色版,现在有各种新型的文件混淆不一定管用,楼 ...

这个看来是程序控制,内存卡已格式化,可以存储。

网友:
是不是歌曲的码率太高了

网友D:
记得这款千瑞康专用评书机使用的是smp格式的音频文件,一般播放器不支持这种格式文件,专用评书机内置专用播放器支持这种格式,但不支持MP3格式。smp格式的音频文件目前没有很好的转换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这款千瑞康专用评书机使用的是smp格式的音频文件,一般播放器不支持这种格式文件,专用评书机内置专用 ...

网上查了下,smp的格式是加密音频,好多用在电脑游戏上的,不同的游戏解密不同,没有简单的提取方法。

网友:
奸商何其多,没得玩了,只能换个通用的mp3解码板了,之前有论斤卖的哈哈

网友:
试试这个软件 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感觉i是不是歌曲的码率太高了。

网友(2019-09-23):
我也有一台,不知楼主老师最后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