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车充电器的一个现象

楼主(2019-06-20):
因场管已坏,拆下,呈开路状态。用灯泡法:整流输出无电容时可量到约200V直流,加上电容后(灯泡巨亮),该测量点的电压为0V(换一新电容亦如此)。目测高压侧无其他元件损坏。

可能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整流管穿,还能否量到200V直流?
测试似乎没有

网友:
你说的两点,1 灯泡亮后面有短路,2 200V肯定不正常。既然求助好歹图片也要发一个

网友B:
完全是技术问题,穿没穿,你不知道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技术问题,穿没穿,你不知道测啊,

楼主:
电容接反了,真丢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接反了,真丢人!

没爆?想想就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爆?想想就刺激

多亏有个光头在那里挡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接反了,真丢人!

我早知道是电容极性接反了,我就是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