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数折,修复高仿“OPPO 5V4A”充电器带载能力

楼主(2019-06-20):
撸充电器,卖家送了个坏的

明摆着诱惑人修嘛!结果一波三折,把自己绕晕了,也把坛友绕烦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59
终于几个回合以后搞定了,汇报坛友结帖吧!
到手将电路板上虚焊、脱焊补焊后,就有输出了。可是,不但手机充电电流小(这个可能涉及什么快充握手协议啥的),关键用负载仪测带载能力很不乐观,4.8几V(仍视为正常电压下),输出可以到得了1.3A左右。电流再加,电压迅速跌落到4V以下。4V电压以下,负载电流一直可以加到3A左右,再加,输出电压、电流不再跟着变化,也不启动保护。证明充电器带载能力与它的体积、主要硬件配置(电源芯片、变压器、输出整流)严重不符。
简测电路未见异常,怀疑控制U口的无字芯片作怪,干脆彻底阉割(摘除芯片、短接D+D-、次级整流滤波后直接输出)了看看,结果,带载能力还是没有改善

这是60%电量的米5手机充电时,出现的最大电流

这是负载仪测试,一成不变的带载能力,1.3A时的输出电压还马马虎虎

依老白的能力,实在没辙了,上帖结束时说到,要么把输入电解换掉试试,这一试,就出现转机了。说到这,也怪我当初大意了,虽说带载能力差,常规要检查输入输出电解,但拆机时看到是艾华的电解,由于过于相信名门,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累!

测电解容量吓一跳,不到4nF,在板有线路分流,怎么也不该显示这个数啊!

必须换了。电筒打光,缝里偷窥到容量15μF。老白能力不济,所以平时很少附庸风雅花钱攒备件,现在尴尬了,到哪去找呢

想起虚标24W的LED灯板驱动有2个

一看容量不够,2个虽马虎,但没有安装空间,作罢

再想,有个换下来的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有2个“你吃糠”的电解,2取1

10多年了还能有这个容量,真不错

把“艾华”拆了

果然是个摆设

“你吃糠”的明显又粗又高

试试安装空间,勉强能行。但不拆板装不上去

拆下一侧的板。又见铁块

准备一下替换电解的安装空间

既然之前的折腾不在点子上,用土炮马蹄头烙铁,将元件和线路“”恢复如初

焊好电解和取下的电路板

电解满满当当顶着电路板(单面板,无忧),巧了

马蹄头勉强焊接的芯片引脚,重点检查一下才放心

检查效果。充电器空载功率0.1W

80%电量的米5手机充电电流,貌似能握上手进入快充了

论坛的负载仪测试下带载能力,上来就用大电流测试,仿品有这个输出电压、电流,就不要自行车了

这时的充电器输出功率有17W了。看来CRE6208方案,宣称能做到15W不假

到此,充电器算是修好了。但吊诡的是,测试过程又发现反常现象,也许就是qurt大师所说的充电器的外特征吧?!这个应该涉及电路设计、布局的高深学问,老白只是展示如下,不纠结了。
开始是用大电流测试的,于是想看看,负载电流多少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能恢复到5V以上,逐步减小负载仪电流,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不升,反而略降,0.5A时,电压从2.8A时的4.88V降到4.71V了(下图上部)。继续调小电流,直到100多mA时,电压才逐渐回升到接近2.8A时2.88V的4.86V(下图下部)。

汇报结束,大意赚了个帖子,坛友们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谢谢你路过!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253

网友:
谢谢分享,真不好修

网友:
通过带负载能力,也能判断出山寨货

网友:
有坛友更换过431(图中IC2),应该是器件性能不良有隐患。

网友A:
把4.7k电阻换小一点,强制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7k电阻换小一点,强制提高电压

谢谢你提供指导!
此板431的R脚分压电阻,是4.7K电阻左边的上下各1个,上拉精密电阻01D(100K),下拉913(91K)。
那个472(4.7K)电阻,是串联右边的贴片电容(正常1μ)后,跨接在431的R、K极,位置是防止431自激的电路元件之一。
目前的电压跌落和不稳问题,应该像4楼kyhwhb大神所分析的,是431性能不良导致,啥时找到替件换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指导!
此板431的R脚分压电阻,是4.7K电阻左边的上下各1个,上拉精密电阻01D(100K),下拉913 ...

是改小91k电阻,我看到两个4.7k以为是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改小91k电阻,我看到两个4.7k以为是4.7

右边的是个471,光耦原边限流的。充电器空载电压5.19V,插上负载仪不启动时,仅10mA左右静态电流,电压就跌落至5.06V的样子,还是像431本身性能不良,所以单纯改小下拉电阻的意义估计不大

网友:
你这款电源故障有些特别,属于比较简单的,脱焊、失容。整体损害不是很大,估计脱焊不工作使用时间相对较短吧!

网友:
非常讲信用,果然看到后续解决帖子了哈哈。我的0.1a带载,也怀疑点解电容衰减,换了431,拆下输出电解电容测试容量和内阻还行,没想到输入点解也可能衰减,回头拆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B:
这个电容容量不够的话,高压肯定达不到300v,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前面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容量不够的话,高压肯定达不到300v,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脑子没你灵光,老白一枚

网友:
插个眼 晚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