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安装百度网盘死机

楼主(2019-06-20):
大佬们谁遇到过,固件换了几个版本,百度网盘也换了好几个版本,还是不行,只要一安装运行百度网盘,不到5分钟必定死机,断电重启后还是死机,把百度网盘协卸载后恢复正常,本来打算用N1看百度网盘视频呢,这就郁闷了。

网友:
n1和手机都下载悟空遥控器,手机端可以登录百度云,然后推送到n1

楼主:
擦 ,最后换成8.0的版本就不死机了,9.0的装到数码视讯Q5上也死机,看来9.0以上的跟S905不兼容

楼主:
百度网盘8.6修改版 亲测不死机https://share.weiyun.com/5Q35V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