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sys WRT1900ACS 开机2-5分钟后找不到路由器

楼主(2019-06-20):
路由器故障,上电后2-5分钟内路由器能正常工作(无线2.4G、5G、有线网络都没有问题,也升到最新的固件),然后网络就无法ping 通,管理界面说找不到路由器。怀疑是CPU冷焊了,后来吹下来也重新植球又装了回去,故障依旧。测量板子的电压 1.1v、1.5v、1.8v、3.3v都正常,所以请教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大概的故障范围,谢谢大家。

网友A:
放冰箱里工作五分钟,试试故障还有吗?

网友:
闪存坏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冰箱里工作五分钟,试试故障还有吗?

故障依旧

楼主:
闪存用编程器读取,擦写都没有问题,应该不是闪存坏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