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0电压怎么修复

楼主(2019-06-20):
索尼c6电池   0电压  怎么修复

网友:
安全阀顶开了,把他压回去就可以了,在中间

网友:
报废算了,这种情况就不要用了。10多元可以买个新的。

网友:
报废吧,为了十几块这样折腾不划算,太危险了

网友:
锂电池还是慎重的好~

网友:
正极打孔把安全阀顶回去就可以了,为了安全别用了,以前家里穷漏液的锂电池改装到手电筒里面用!

网友:
放弃吧,即使抢救回来也不顶用了

网友:
如果保护了就不要用,不安全。反之直接加电压充就行。

网友:
不怕出事的话,就按楼上各位说的,把正极安全阀顶下去,就可以了,不过安全保障没了,用时注意,别杯具了

网友:
也顶过一个3星电,确实用不久。

网友(2019-07-25):
报废算了,这种情况就不要用了。10多元可以买个新的。不要为了10多元20多元的事不注意安全。

网友(2021-05-11):
这东西又不是紧俏商品,淘宝上有的是,又不贵。干嘛还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