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8块钱包邮的智能定时器,见牛屎一坨

楼主(2019-06-20):
618假货宝买的智能定时器,原价19.8,有10块钱卷,再加上凑单用津贴,实付8块钱不到。
到手就拆给大家看看
收货包装已经被压扁,所以纸盒已扔

正面,液晶显示+按键+指示灯+5孔国标插座(带保护板)

背面,三脚插头和2个螺丝孔

螺丝用的异形的

侧面有个贴纸,应该同时作防拆的

拆开全貌,24V继电器,安规电容,1.2v镍氢电池(也可能是镍铬)

安规电容是用于阻容降压供电的,容量0.27uf

插头看上去不错,有个塑料挡板

拆下电路板,液晶屏还粘在上面

拿掉液晶屏,看到黑黑的一坨

坛友们说要不要退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还不知道要做什么用,牛屎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跟我的一模一样,当年在广州实体店买的30多,后面才发现网上买便宜多了
这玩意就这样,你还想里面有黄金?能用就行了

网友:
8块钱用牛屎怎么了?我认为价格对得起这个做工。所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冷静想想吧。再说这个也不差,我用的就是这款。用了两年了没有坏啊。退货就不必了吧。

网友:
难怪实体店大面积倒闭

网友:
好像有几组开关时间设定,电池最好并联1.4V的稳压管电路,减缓电池过充变鼓导致时间记忆问题。

网友A:
这个产品几乎都是牛屎封装,一般也不会坏,时间久了那个电容会下降,换个电容也就好了。

网友:
8块钱包邮很可以了!外面绝对买不到!

网友B:
买了一个金科德的,只用过一次,后来放了一两个月没使用,屏幕居然没显示就这样挂掉了

网友:
不好意思,18、28、38:lol:的定时器也是牛屎粒封装

网友C:
优惠卷原来设置有效期到6月19日,等到19日一看没了,所以没买。

网友:
我有个机械式,很稳定,每天到了时间自动开关电蚊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金科德的,只用过一次,后来放了一两个月没使用,屏幕居然没显示就这样挂掉了 ...

插到电源上,充充电就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插到电源上,充充电就显示了

说明书也是这么说的,插电源上充电一个多小时都没用,试着按下复位开关,指示灯亮 继电器也动作,屏幕还是无显示,松开复位开关又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几乎都是牛屎封装,一般也不会坏,时间久了那个电容会下降,换个电容也就好了。 ...

如果电容失效了,我就换个旧手机充电头上去了,然后把继电器也给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惠卷原来设置有效期到6月19日,等到19日一看没了,所以没买。

我是18号晚上12点前几分钟下单的。其实是拿来凑单的,2个订单都拿这货凑单了。本来想留一个给老丈人用,一个退掉,现在懒得退了。

我自己有2个金科德的,貌似要20多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也是这么说的,插电源上充电一个多小时都没用,试着按下复位开关,指示灯亮 继电器也动作,屏幕还 ...

1小时时间太短了,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好几次,也是金科德,忘了插上充电充了多久了,应该不止一个小时。
按复位键的时候不要插电。有一次是充了很久还是没显示,拔下来后按复位就好了,出现了很清晰的显示。你也在不插电的时候按复位键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小时时间太短了,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好几次,也是金科德,忘了插上充电充了多久了,应该不止 ...

试过不插电按复位键也没用,我再试试充电一个晚上看看会不会恢复过来

网友:
退啥啊还退货,几块钱的东西,够生产成本吗?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竟然不带倒计时,之前买贵的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