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盘篇 群联Phison 20190620量产工具更新

楼主(2019-06-20):
第一次发:请多多关照
群联一      Phison ST-TOOL
1、Phison ST-TOOL V3.65.00_0503: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2、Phison ST-TOOL V3.67.00【PS2251-07】: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3、Phison ST-TOOL V3.70.00【PS2251-67、PS2251-07】: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4、Phison ST-TOOL V3.70.00_0503: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5、Phison ST-TOOL V3.70.00_0720: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6、Phison ST-TOOL V3.71.00_0820【PS2251-07】: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7、Phison ST-TOOL V3.72.0D_0925: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8、Phison ST-TOOL V3.72.25_0221: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9、Phison ST-TOOL V3.76.15-2015.10.08_SZ: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0、Phison ST-TOOL V3.76.16-2015.111.8_SZ: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1、Phison ST-TOOL V3.76.16-2015.11.24_SZ: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2、Phison ST-TOOL V3.7E.0C-2017.05.19_SZ: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3、Phison ST-TOOL V3.7E.17-2017.07.06_SZ: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4、Phison ST-TOOL V3.7.E.10-2017.09.02_JL: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5、Phison ST-TOOL V3.7F.72-2018.09.03_SZ【PS2267、PS2269、PS2307、PS2309】: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6、Phison ST-TOOL V3.7F.81-2018.09.19_SZ【PS2267、PS2269、PS2307、PS2309】: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7、Phison ST-TOOL V3.7F.92-2018.10.11_SZ【PS2267、PS2269、PS2307、PS2309】: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18、Phison ST-TOOL V3.7F.99-2018.11.07_SZ【PS2267、PS2269、PS2307、PS2309】:安全检测,请放心下载

群联二    Phison UPTOOLL
n UPTool v2.033 (2012.06.18):
Phison UPTool v2.035 (2012.07.12):
Phison UPTool v2.037 (2012.07.23):
Phison UPTool v2.038 (2012.08.03):
Phison UPTool v2.039 (2012.08.15) For 4D2H:
Phison UPTool v2.053 (2012.10.01):
Phison UPTool v2.053 (2012.10.01) for sandisk 128GB Test:
Phison UPTool v2.056 (2012.11.20):
Phison UPTool v2.056 (2012.11.20) Only For L84:
Phison UPTool v2.058 (2012.12.05):
Phison UPTool v2.059 (2012.12.28):
Phison UPTool v2.061 (2013.01.18):
Phison UPTool v2.065 (2013.03.20):
Phison UPTool v2.067 (2013.04.12):
Phison UPTool v2.070 (2013.06.18):
Phison UPTool v2.073 (2013.07.30):
Phison UPTool v2.074 (2013.08.14):
Phison UPTool v2.076-Test2 (2013.08.27):
Phison UPTool v2.076_LT_8T2B_0915 (2013.09.15):
Phison UPTool v2.081 (2013.10.15):
Phison UPTool v2.082_11.26_L85A (2013.11.26):
Phison UPTool v2.082_140513_A (2014.05.13):
Phison UPTool v2083-8T2B_20140320:
Phison UPTool v2.088_0617 (2014.06.17):
Phison UPToo v2.088_0718 (2014.07.18):
Phison UPTool v2.089 (2014.06.20):
Phison UPTool v2.090 (2014.07.11):
Phison UPTool v2.090_L85C_Test (2014.08.16):
Phison UPTool v2.090_2014.08.22:
Phison UPTool v2.091_2014.09.29:
Phison UPTool v2.091_2014.10.10:
Phison UPTool v2.092_2014.11.18:
Phison UPTool v2.092-HH_20141229:
Phison UPTool v2.093-test6_2014.12.04:
Phison UPTool v2.093_20150312:
Phison UPTool v2.094_20150909:

群联三    Phison MPALL
PS2231、PS2251-32\33\37\39\50\63\65:

Phison MPALL v2.01.00:
PS2231、PS2251-32\33\37\38\39\50\63\65:
Phison MPALL v3.08.00:
Phison MPALL v3.12.0A:
Phison MPALL v3.14.00:
PS2231、PS2251-30\32\33\37\38\39\50\60\63\65\90:
Phison MPALL v3.16.00:
Phison MPALL v3.16.00N:
PS2231、PS2251-30\32\33\37\38\39\50\60\63\65\80\90:
Phison MPALL v3.18.00:
Phison MPALL v3.19.0A:
Phison MPALL v3.20.00:
Phison MPALL v3.20.0B:
Phison MPALL v3.22.0A:
PS2251-01\30\32\33\37\38\39\50\60\61\63\65\73\80\90:
Phison MPALL v3.23.00:
PS2251-01\30\32\33\37\38\39\50\60\61\63\65\73\80\83\90:
Phison MPALL v3.29.0B:
PS2251-01\30\32\33\37\38\39\50\60\61\63\65\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31.0A:
PS2251-01\02\30\32\33\37\38\39\50\60\61\63\65\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32.0C:
Phison MPALL v3.33.00:
Phison MPALL v3.33.0C:
PS2251-01\02\03\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60.0A_B74A:
PS2251-01\02\03\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60.0B:
Phison MPALL v3.60.0D:
Phison MPALL v3.61.00:
Phison MPALL v3.61.00_0810:
Phison MPALL v3.61.0B:
Phison MPALL v3.61.0D:

Phison MPALL v3.62.0B:
Phison MPALL v3.63.00:
Phison MPALL v3.63.0C-DL17:
Phison MPALL v3.63.0C:
Phison MPALL v3.63.0D:
PS2251-01\02\03\06\07\12\13\15\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70.0E:
Phison MPALL v3.71.0A_03 MLC(UP03 64pin):
Phison MPALL v3.72.0B:
Phison MPALL v3.73.00:
Phison MPALL v3.85.00:
Phison MPALL v3.88.0A:
PS2251-01\02\03\06\07\12\13\15\16\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5.03.0A-DL07:
PS2251-01\02\03\05\06\07\08\10\12\13\15\16\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5.03.0B-DL20:
Phison MPALL v5.03.0D-DL20 beta 20160725 :
PS2251-01\02\03\05\06\07\08\09\10\11\12\13\15\16\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0\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89.0C:

文件上传不了了

网友:
给网盘吧,而且第一个部分也没全

网友:
不齐全,能否分享网盘地址

网友A:
我这个U盘找不到量产工具,最新的也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U盘找不到量产工具,最新的也识别不到

有的,今天 上传
PS2251-01\02\03\06\07\12\13\15\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70.0E:
Phison MPALL v3.71.0A_03 MLC(UP03 64pin):
Phison MPALL v3.72.0B:
Phison MPALL v3.73.00:
Phison MPALL v3.85.00:
Phison MPALL v3.88.0A:
PS2251-01\02\03\06\07\12\13\15\16\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5.03.0A-DL07:
PS2251-01\02\03\05\06\07\08\10\12\13\15\16\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5.03.0B-DL20:
Phison MPALL v5.03.0D-DL20 beta 20160725 :
PS2251-01\02\03\05\06\07\08\09\10\11\12\13\15\16\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0\73\75\80\83\85\90\91:
Phison MPALL v3.89.0C: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今天 上传
PS2251-01\02\03\06\07\12\13\15\30\32\33\37\38\39\50\60\61\62\63\65\67\68\73\75\80\ ...

我下了3.89 发现不illU盘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U盘找不到量产工具,最新的也识别不到

你这个目前一个还是没有支持的固件放出来

网友(2020-01-17):
Phison ST-TOOL V3.7F.99-2018.11.07_SZ 的资源呢???

网友:
phison ST-TOOL_v3.7F.99-2018.11.07_sz  下载链接呢?

网友(2020-10-22):
Phison MPALL v3.89.0C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有网盘下载就方便多了,M币不够了

网友:
楼主,有STTOOL_F1_90_v200_00_SZ这个量产工具吗?

网友:
MPALL v3.89.0C量产不了铠侠颗粒的U盘,主控是2251-11

网友B:
量产不了铠侠颗粒的U盘,主控是2251-09

网友(2020-11-21):
引用 网友B:
量产不了铠侠颗粒的U盘,主控是2251-09

识别错误,其实是东芝的颗粒,用Getinfo查看。

网友(2020-12-29):
主控是2251-11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1-01-29):
宇瞻Apacer AH321钢铁侠 8G 量产很多次后,现在恢复成U盘,读写速度很慢,如何处理?

网友(2021-03-06):
楼主后面的还会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