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26电锤油脂加多了,机器感觉没以前有劲了

楼主(2019-06-20):
问问各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要不再挖点出来?!

网友:
 加越多越好,什么思维?

网友A:
电锤加纯油脂太黏了,记得维修师傅是自己配的黄油加机油混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锤加纯油脂太黏了,记得维修师傅是自己配的黄油加机油混合的

那是因为用的特高温油脂,温度过高的油脂低温保护不良。

电锤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存在,低温需要润滑,高温需要润滑加密封,所以固体油脂有过硬的问题,高温溶化后不是问题,低温润滑性就很差了,所以要拌一些液体油液,增强低温润滑性。

网友:
非纯机械冲击的汽缸孔不能堵死,堵死就没力了。

网友:
多维护,少加润滑油。目前这情况,心疼工具可以去博世售后让专业师傅帮你处理。

网友:
我之前也是用一般轴承的黄油,太粘稠了,开机明显没以前的转速了,然后我打了点WD40进去,立马就变稀了,嘿嘿。不过大神应该会推荐你用粘稠度没那么高的润滑脂。另外润滑油不是打越多越好的,有些地方打多了反而起反作用。比如带高低速的电批,转速调节那里千万不要打黄油,说多都是泪,我的已经扫齿了,哎!!!

网友:
油加多了容易堵气孔。有专用的气缸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