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上次没来得及拆的变焦手电,今天拆开看看。

楼主(2019-06-20):
上次没来得及拆的变焦手电,今天拆开看看。两边盖帽扣住的,大力撬开就ok。

变焦就是这个凸透镜实现的。

这灯珠亮度还可以。

主板看着也挺简单,一颗4057负责充电。
另外一颗芯片负责驱动灯珠。
有高亮,低亮,爆闪模式。特别不喜欢爆闪。

有坛友开始怀疑充电就是靠电阻,
没想到这个还有4057

灯珠虽然用到的是铝基板,
但是高亮档温度不低,有55度,烫手。

既然拆开了,就把垃圾电池换了吧,
还是论坛兑换的三星电池好。
保护板必须有。

最后送上自己做的薯条一盘。

网友A:
原来是塑料壳闷烧结构,建议加限流电阻,把LED电流降到100毫安保守些。

网友:
薯条放辣椒,牛逼!

网友:
电池看着确实垃圾,表面好像有凸起的点,灯板后面用704粘块铝增强散热吧

网友:
这是头灯,不是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塑料壳闷烧结构,建议加限流电阻,把LED电流降到100毫安保守些。

限流后亮度不够,烧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塑料壳闷烧结构,建议加限流电阻,把LED电流降到100毫安保守些。

高亮300毫安,低亮80毫安

网友:
空心仓,还好是铝基板,可以加个小散热片

网友(2020-02-11):
那个头要怎么拆?拧?

网友:
辣椒粉粘薯条吗?

网友:
俺的灯摔了一下   高亮5秒钟开始爆闪    没查到原因

网友:
led驱动芯片的型号要是能知道就好了,可以设置取消爆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