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废弃的电动工具电池包外壳做了个移动数字版T12

楼主(2019-06-20):
     前段时间买了个电池包42v的电动工具电池包,电芯用来改装便携式吸尘器了,原来是镍氢的充电要10个小时,只能用15分钟,改了时间长多了。外壳就没用了,正好手头还有6节从笔记本淘汰下来的18650,容量衰减了,但还能用。6节串联25.2V可以做个移动烙铁。

    本来掏块控制板20左右就能做一个了,翻翻着看到数码版的就中毒了,主要看中这货的几点功能,数码调温、电源低压警报,可设定休眠时间和待机时间,手柄上加个按键可以一键唤醒。这几个功能简直就是为移动T12量身定做的。及时待机可以省电,一键唤醒也方便。入手了数码显示控制板一块,6串锂电池保护板一块(充放同口),T12支架带NTC、震动开关,用来自制T12手柄。

    绿色电池包外壳,外包胶皮,很结实,上面部分做了切割,做成上盖,上盖上可以插入4只T12电热芯。贴了一枚手机指环支架,以前商家送的,可以作为烙铁搁置用。

    另一面,上盖两边紫铜片是用来卡住盖子用的,从废弃插座拆的铜片,弹性好,卡得很牢。

             电池盒一边开洞,安装控制板,版面略长切割一部分。

   后边找了块不锈钢铰链,螺丝固定,下方充电口,也可作为取电口,船型开关。

     开盖后样子,因为上盖是切割的,所以加了块有机玻璃,螺丝固定一起做成上盖。

    电池合作成两层,锂电池,保护板,控制板,所有线路全部在下面。有只口红。。。里面是松香和焊丝,空间有限,只能紧凑些,自制的T12手柄,还是体积问题,只好自制了一个,

     带上这些基本能干活了。白色的线是苹果USB线改的,也是为了缩小体积,里面5根先正好都用上。

     上盖可以支撑起来,形成斜坡,指环拉起搁置烙铁。

      开机300度,可以设置其他温度。

    热的时候挂在上面,要小心烫到,有点不太安全,目前没好的解决方法,先用着。

        手柄外壳不锈钢的是用以前买的小手电改的几块钱,记得第一个有问题,卖家补发了一个,用电磨割短了,放入T12支架,也切割了适配手柄外壳。外边蓝色是包了18650的外皮,本体是银色。头部长条按键用来唤醒待机的烙铁,如果是休眠了,拿起来手柄震动就唤醒了,不用按。待机后会降温到室温,休眠可以设置,最低150度。

     手柄插口外圈为铝管内圈找了个废电机上的铜套,打磨了下镶嵌进去,内圈打磨到电热芯刚好插入,不会晃动。

    发热芯,手柄长度对比。

    插入后

       可以两只烙铁同时工作,用弹簧线做了根线,后面那只不受前面控制,只是取电,手柄自带温控版,手柄旋钮控制温度,也很方便。

      因为有保护板,充放同口,不怕过放。

     开始开拆,拆下前控制板。

     拆下上盖

    另一边。鱼线是控制开盖角度过大。

      电池盒是两边对和在一起,螺丝固定,4颗足够了,很牢固。

      电池包买来的时候是没螺丝的,应为他是卖拆机电池的,我买了10节正好一个电池包,就叫店家连外壳一起发来了,结果....这老板够坑的,把螺丝全拆了,事情的发展总是很神奇,本来要再配螺丝很麻烦,这螺丝规格很特殊,哪知翻到以前拆惠普打印机留下的螺丝居然绝配。打印机已经报废了,漏墨水把板子烂光了。。

     拿掉上盖,上框,这两货本来一体的,被我割开了。

     拿掉隔板,电池和保护板等,这隔板是另外一个塑料盒子上割下来的,颜色绝配。

    内部走线

     还原,上盖可放4支发热芯。

     再来张底部的,电池包其实很新,基本没用过,里面是10节三洋RX,动力实测电池1800毫安以上,电压惊人一致,相差0.0几V
.

    谢谢观看。

网友:
做的不错啊,为楼主点赞

网友A:
做得不错,带收纳盒一体,烙铁架用不锈钢线弯一个

网友:
可以用3个小时起

网友:
很有艺术感

网友:
真的非常厉害,有想法

网友:
好东西,方便外出使用

网友:
这个再包装包装就能批量生产卖了

网友B:
请问包邮卖吗?

网友C:
盖子扣上去那个拉环能把整个盒子提起来吗

网友:
变形金刚中的战斗鸡

网友:
挺漂亮的,手艺不错

网友:
创意,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点赞

网友D:
可以说考虑很周到,可以开发磨具大规模生产,到时候我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带收纳盒一体,烙铁架用不锈钢线弯一个

嗯,有合适的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子扣上去那个拉环能把整个盒子提起来吗

这个真的可以提起,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考虑很周到,可以开发磨具大规模生产,到时候我买一套

我是物尽其用,正规生产这可拿不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包邮卖吗?

自己一时兴趣做了自己玩,出售的话拿不出手的。

网友:
做的好,实用。

网友:
这个OLED控制板才20幾元嗎?請樓主PM一個鏈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