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技术贴:闪迪带锁(1CE)芯片上IS917~适用于05131-032G 05444/05410/05454-032G

楼主(2019-06-20):
先来05131-032G
硬改,无奈法
(请无视芯片是05410-032G,这个后面讲)
这个就是成品了,单贴,双贴需要无奈转接板
CE并0123,rb并0123 上机直接量产(量产工具有这个ID,但是不硬改不能直接开)
单贴写12读120(速度不跳动,本质是8DDJ)

接下来05444-032G/05410-032G/05454-032G ID:453CAA927E50
单贴和上面一样改法
那么直接上双贴
IMG_2575(20190619-151233).jpg IMG_2578(20190620-133841).jpg IMG_2582(20190620-212102).jpg

由于未知原因,只能开1CE=2Die的配置,安国也是只能开一半容量

颗粒配置如下

[Sandisk_32G-453CAA927E50]

Vendor=SanDisk
FlashID=453CAA927E50
Feature=1yT64_6TDK
MLC=2
Planes=4
PageSize=8192
Blocks=4328
Die=2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976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4
INT=3,30,196,1028,3,136,2,12,0,2,2,5,0,0,8
INT2=0,0,0,0,0,0,0,0,0,0,0,0,0,0,0,0
IO=4,X,X,2,4,6,X
PJM=0,0,5,0,5

双贴32G写28读140,写入有跳动,本质是8TDK

最后 无奈转接贴原理推测(量过差不多是这样)
闪迪颗粒一面并CE0123 RB0123 背面只接CE0和RB0,这样就可以双贴了,直接改动板子相当于整板的CE都连起来的
另一种思路可以双贴05444,就是正面并01(=正面CE0)背面也并01(=正面CE2),因为本来就只能开2Die,但是本人不想测试了,请有条件的坛友测试一下

网友:
沙发,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双贴,牛逼了,软的那种薄的转接板?

网友:
  不是说闪迪颗粒不能开吗。。。666666

网友A:
双贴917的板子能不能在一面贴颗粒,另一面短接ce和r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917的板子能不能在一面贴颗粒,另一面短接ce和rb呢?

仅限于2TSOP+1BGA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限于2TSOP+1BGA的板子

那2t2b的板子能改吗?

楼主:
只能同一面哦

网友:
飞贴bga同一面的tsop是吗,我周末试试

网友(2019-09-11):
我刚找到 05444的颗粒,空了试试

网友:
照这个帖子的方法,单帖05131-32G,并RB,并CE,反而量产工具不识别了,板子跟楼主一样的,2TSOP+1BGA,识别全部是0,量产工具is917_2.11.03.02,有这个ID.

网友B:
楼主,参照你的方法,不成功,我是单贴05131-032G,板子是2TSOP+1BGA和楼主的一模一样,量产工具是is917_2.11.03.02有这个ID,不并RB和CE,可以识别芯片,但不能开卡,并了RB 0123和CE 0123,量产工具反而不识别了,识别为0,仔细看了RB和CE没有并错。

楼主(2019-12-15):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照你的方法,不成功,我是单贴05131-032G,板子是2TSOP+1BGA和楼主的一模一样,量产工具是is917_2. ...

主控处也要改哦

网友:
05131-032G  917主控咋改?跑了1个多小时失败。请教下

网友:
917 双面BGA,双贴05131-032G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处也要改哦

多谢提醒,有空再试一试

网友A:
主控处把39 40 41三个焊盘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处把39 40 41三个焊盘挖掉了?

CE123都要挖掉,或者你用绿油封上也可以,反正不能让它接触主控焊盘

网友(2020-02-25):
请问05226 032G的怎么搞

网友(2020-04-09):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量产软件,我的闪存是05410-32G 量产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