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满电后加速掉电厉害,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9-06-20):
发了几个帖子,都没有找到具体原因,这次新买了绿源第五代充电器,昨晚冲了一晚上,今天去量,电压还是53V左右,推出去,溜达一圈,加速到底,那个安倍表指针摆动厉害,绿格一大半了,快接近黄格了。

这新电池,新充电器,应该没啥问题。那么是不是线路问题?

果断开盖,原来这个充电口烧过一次,去维修点,人家直接用线接了一截,然后我直接把这一截去掉了,这时骑上去,加速,安培表指针摆幅明显小了一半。

到此,这个困扰多时问题解决,还发现绿源的那个线是铝镀铜的。

下一步想这个线不直接拧在一起,改用电烙铁焊接,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A:
焊接+套管+防水胶布~

网友:
电线加粗,降低线阻

网友:
以前品胜刚开始做品牌质量很好,后来山寨多了品胜自己也偷工减料,绿源也一样的

网友B:
厂家胆大心细,处心积虑的利用线阻保护电池的黑科技,居然被你改了。

网友:
顺道省了保险,设计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胆大心细,处心积虑的利用线阻保护电池的黑科技,居然被你改了。 ...

这是传说中的黑科技,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套管+防水胶布~

套管时间长了容易老化,还是直接用电工胶带比较好,等天晴了就去焊接一下

网友:
得找到合适的纯铜线,焊接,胶带、热缩管伺候,大电流的东西,需要处理到位。

网友:
找粗点的全铜线,热接用胶帒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