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电驴遥控器

楼主(2019-06-20):
也不确定是什么车的,不过感觉应该是电动车的

↑没有什么标识,只有4个按键

↑拆开螺丝,里面也很简单,有防水胶

↑锅仔片式的按键

↑开始以为是2颗CR2032电池,没想到是3颗CR2016串联的

↑HS2260的控制芯片

↑按键没反应,拆下发现电池座有点脏,免签擦擦看

↑再上电池按下开关指示灯亮了

↑测一下电池竟然还有3.32V,三颗电池电压出奇的一致

↑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按一下开关灯亮了

↑拆开壳子里面结构差不多,电池长条形的,应该是12V的

↑果然是12V的

↑深圳高标?估计是给代工的厂商

↑控制芯片是HS2240,看来芯片和前面那个是一家的

↑量一下电池电压还有不少呢

网友:
好像这种编码的无线遥控,可以直接试出钥匙(无线解锁)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鼓励下。。。。。

网友:
大街小巷一个一个按,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12V电池,是8颗钮扣电池叠串包装。